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0元(功能说明)
[技术讨论] 遇到电路反馈怎么办,看这里(二)

楼主(2021-06-26):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上一个帖子讲到了反馈的极性和类型的分析方法,是用BJT举例说明。在实际应用中大部分是用运放做负反馈电路,一般运放电路也是这四种类型,框图结构如下:
有的书籍也称呼输出并联和输出串联,实际就是输出电压型,输出电流型。在称呼整个负反馈的电路时候,将输出特性放前面,反馈称为电压串联型的。
对应上面四种组合,也有相应的电路,首先用电压串联负反馈说明:
第一步,这个和BJT放大电路的判定有些不太一样,在瞬时极性判别法上面,当反馈信号uf是正,从而使得流入运放的净输入电压减小,所以电路是负反馈。
第二步,先将输入端短路,反馈元件Rf和输入依然有联系。还是会对输入信号作用,因此是串联反馈;
第三步,再将输出端短路,反馈元件Rf就是并联到输入端,如下图,很明显Rf就和输出断开了联系,就不会作用输出了,因此是电压反馈;
根据这些分析,因此电路是电压串联负反馈。
随后再分析下面的一个图,相比电压串联负反馈,负载RL就是反馈元件,在进行第三步分析的时候,即使将输出端短路,按照我的理解,和现在电路也没有太多区别,因此反馈元件RL还是可以作用于输出,所以RL对输出依然是有作用的,所以是电流反馈,综上,整个电路是电流串联负反馈。
按照书本上面的介绍,对于具体负反馈放大电路,用下面两个原则分析:
1) 从输出端来看,反馈量是取自输出电压,还是取自输出电流,即反馈的目的是稳定输出电压还是稳定输出电流;
2) 从输入端看,反馈量与输入量是以电压方式相叠加,还是以电流方式相叠加。
用这两个原则也可以判定上面两个电路的反馈方式,也是很简单的,但要区分出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
下面的电路用上面两个原则,直接套用,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就是电压并联负反馈。
但我觉得直接套用原则,一步一步分析出来的,才可以理解的深刻一些,
第一步,在瞬时极性判别法上面,当反馈信号uf是正,从而使得流入运放的净输入电压减小,所以电路是负反馈。
第二步,先将输入端短路,反馈元件Rf并联到输出,对输入信号没有作用,因此是并联反馈;
第三步,再将输出端短路,反馈元件Rf就是并联到输入端,如下图,很明显Rf就和输出断开了联系,就不会作用输出了,因此是电压反馈;
通过画等效电路的方式,比较直观的得到这个电路是电压并联负反馈。
对于运放而言,并不是反馈电阻接到反相输入端才是,有的电路接到同相端也是负反馈,这个例子在我之前的帖子也讲到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3129090-1-1.html
当时没有理解到位,出现了错误,感兴趣的可以再去看一下。那之后,对这方面电路再次复习了解,所以重新写了个帖子和大家分享讨论。
现在回过头再来分析这个电路,用瞬时极性分析法,很明显反馈信号是正,会减小净输入信号,所以即使反馈元件接到了运放同相输入端,这个电路依然是负反馈的方式。
以上讲了这么多,对于通用运放,一般都是差分输入极。对差分输入极的电路,由于输入回路同时要考虑两个晶体管,所以极性判断就要注意了。对于下面这个电路图1和图2,仅仅是Q10的接法不同,这两个电路就是完全相反的电路了,图1是正反馈,图2是负反馈。两个图中的瞬时极性已经标示了。这个就是差分输入信号需要注意的点,对于Q8而言,输入信号的BC极是反相的,但是Q9,输入VinQ9C极是同相。这是由于差分输入电路所决定的。至于这个电路是电压并联反馈,依然可以用以上的原则进行判断而得出。
虽然这些电路都是范例说明,可能不具有产品应用的条件。但是理解了这些反馈方式,对于电路设计是有一定指导意义,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基本镜像电流源电路,由于由于沟道调制效应,导致输出阻抗低毕竟低。
要提高交流输出阻抗,使用负反馈,就要电流反馈,跨导放大器,输入电压,输出电流;
很多芯片内部的放大电路都是跨导放大器,外部输入都是参考电平,最终需要输出电流控制负载,所以设计跨导放大器;从而对基本电流镜电路改进,得到了熟悉的威尔逊电流源。
写了这么多,很多都是自己的一些总结而来,下面用运放LM324内部框图做说明,如何判断负反馈的类型,下面极性标注表明,反馈元件接到运放反相端是负反馈。这种分析是自己做的总结,难免有写得不对,如果不对请多多指正,随后积极修改。

网友A:
讲的非常不错,学习吸收当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LM324內部图,哪来的,错误的。

TI官网的,这个图又不会是自己画的。你下个结论是错误的,有没自己提前查一下呢?

网友C:
老5同志就喜欢一惊一乍的,胆小的还被他吓唬住了。

网友D:
写的比较清楚,挺不错的

网友E:
这是二,没看到一在那里啊,需要一起看吗

网友F:
简单的电路可以判断,复杂的估计就不能怎么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写的比较清楚,挺不错的

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二,没看到一在那里啊,需要一起看吗

就在首页原创里面,都有的哈哈

网友G:
感谢原创的大大,又学习了新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