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V的程控电源求推荐

楼主(2021-06-26):
能否帮忙推荐一款60V的程控电源,1A就够了;同时要能连接电脑,作为生产时的监控电源使用;
当前买了一款,如图所示的,结果发现在开机的瞬间,60V会直接掉电到20V,根本没法使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的启动瞬间电流比较大,你的电源负载能力不够,需要加大;

网友B:
还是仔细研究一下现有电源的操作问题。
开机瞬间,从60V掉到20V,还是从0V升到20V上不去?你的描述太有歧义了。
如果是电源一直开启,负载开机瞬间掉到20V,要么负载太重,有瞬间容性负载,要么电源电流不够,设置限流值太小。
任何电源,瞬间插入容性负载,输出电压都会波动的。可以尝试在电源输出处加大容量滤波电容。

网友C:
虽然我不是很明白,但是路过了就帮忙楼主顶贴一下,希望楼主问题早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