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RCT6串口无输出,printf函数无效

楼主(2021-06-27):
* USART0串口初始化函数
* 参数:波特率
* 返回值:无        */
void uart0_init(uint32_t bound)
{
        /* 使能 GPIOA 时钟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 使能 USART0 时钟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ART0);

        /* PA9  复用为 USART0_Tx */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9);

        /* PA10 复用为 USARTx_Rx */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10);

        /* USART0 初始化配置 */
        usart_deinit(USART0);
        usart_baudrate_set(USART0, bound);                                                /* 设置波特率 */
        usart_word_length_set(USART0, USART_WL_8BIT);   /* 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
        usart_stop_bit_set(USART0, USART_STB_1BIT);     /* 1个停止位 */
        usart_parity_config(USART0, USART_PM_NONE);        /* 无奇偶校验位 */
        usart_receive_config(USART0, USART_RECEIVE_ENABLE);                /* 使能接收 */
        usart_transmit_config(USART0, USART_TRANSMIT_ENABLE);        /* 使能发送 */
        usart_enable(USART0);                                                                        /* 使能串口0 */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0, USART_INT_RBNE);//Enable recieve interrupt
        nvic_irq_enable(USART0_IRQn, 0, 1);
        usart_flag_clear(USART0, USART_FLAG_RBNE);//Clear RBNE flag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0, (uint8_t)ch);
        while (RESET == usart_flag_get(USART0, USART_FLAG_TBE));
        return ch;
}

楼主(点评):
编译器用的是keil5,不只为何串口时钟无反应。硬件无问题,因为用STM32的库时能正常串口能正常启动打印数据

网友A:
看这风格好像STM32F1的标准库风格

网友B:
解决了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C:
直接调用fputc看能否发送数据

网友D:
跟ST 好像哦。能不能直接通用啊?

网友D:
如果可以直接调用就好了/。

网友E:
Keil设置里勾选“USE MicroLib”了没有?

网友F(2021-10-26):
解决了吗,也遇到了,不只是printf,发一个字符也发不出去。。。
官方例程

网友F:
引用 网友F:
解决了吗,也遇到了,不只是printf,发一个字符也发不出去。。。
官方例程 ...

我这里好了,是硬件的问题,232发射脚虚焊了,,,,,官方例程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