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OLED驱动

楼主(2021-06-27):
手里刚好有一个屏幕,在网上找了一个驱动程序,做了些修改。
1、MCC配置

2、效果,不太会编辑,图片怎么都转不回来

3、源码文件
见附件。
4、感受
mcc配置还是很方便的,看了下坛友的报告就会使用一些了,更多功能后面再测试啦

网友A:
OLED屏幕的IIC驱动程序

网友B:
iic接口的oled可以运行spi接口的ssd1306d的例程吗?

网友C:
12860OLED屏幕怎么使用

网友D:
这个高端了。

网友E:
CuriosityNano自带的驱动吗

网友F:
取模的工具使用的哪个?

网友G:
采用的oled的显示屏

网友H:
OLED的IIC驱动

网友I:
IIC四针OLED屏幕使用方法

网友E:
CuriosityNano支持硬件iic吗

网友D:
是硬件iic吗

网友C:
怎样用oled12864画一个点?

网友B:
点亮iic的oled显示屏

网友A:
oled(IIc和SPI都有吗

网友I:
取模软件的使用说明?

网友H:
数据和时钟信号必须连接上拉电阻。

网友G:
和oled相连的引脚必须有哪些功能

网友J:
期待楼主更多的分享了。

网友F:
汉字可以显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