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关于CH552G RST引脚输出的问题

楼主(2021-06-27):
那位大神了解CH552G这个型号的单片机啊,CH552G的RST引脚不是可以输出T2的频率一半吗?这个引脚可以用来驱动LED吗?为什么我设置了bT2EX_PIN_X 为1,T2OE为1,然后打开了T2定时器,但是RST引脚完全没有信号输出呀,老位大哥指点一下,还是设置什么地方?

网友A:
您好,CH552G RST引脚支持复用输入捕获,不支持时钟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CH552G RST引脚支持复用输入捕获,不支持时钟输出

我错了,是支持输入,并不支持输出。另外请教一下,输入的电流能有多大,可以带LED灯吗?有没有办法让这个引脚控制一个LED灯的亮或着灭,偶尔使用,频率很低,一秒能闪一下就可以。

网友B:
RST是复位信号输入引脚

网友C:
RST复位引脚,不要拿来当普通IO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您好,CH552G RST引脚支持复用输入捕获,不支持时钟输出

一般复位脚都不会选择复用,
实在没办法,需要复用了,
这个细节还真是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