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RISC-V MCU可以对比ARM的MCU那个系列

楼主(2021-06-28):
我对RISC-V了解的较少,请问RISC-V MCU可以对比ARM的MCU那个系列?比如是否可以对标M4内核或者对标更好更高的arm系列?

网友A:
这个没有啥可以对比吧,不过一般替代常用的M3应该完全足够

网友B:
我觉得,这是架构的事,使用上可能感觉不大

就看主频和资源需求了吧

网友C(2021-08-09):
我的理解 RISCV只是指令集,具体的芯片设计怎么实现,达到什么性能等都是由IP公司或芯片设计公司设计的水平决定的,面向不同的应用场景会不一样,国内已经有能替代TI的DSP - TMS320F28034的,也有能替换ST的F103的,也有达到M7性能或更高。可以去芯来、平头哥官网去了解下CPU的型号和性能。

网友D(2022-01-18):
他俩好像没有可比性,一个是指令集,一个是内核

网友E:
对比来说,估计对标M3内核应该可以吧

网友F:
我看一般都是做微控制器,而不是微处理器,所以RISC-V估计应该对标M3内核

网友G:
应该是F103系列吧,或者是F0系列

网友H:
对RISC-V了解的比较少,但是我猜应该可以和F1系列相对比

网友D:
对比M3内核估计是完全有余,因为RISC-V处理速度和效率都很高的

网友I:
这个不好对比的,你得拿具体MCU来对比

网友J:
你可以这样,比如使用沁恒的CH32V103C8T6和STM32F103C8T6对比,看看谁的更好

网友K:
应该可以对标M3或者M4吧,毕竟RISC-V也是精简指令集

网友L:
这个还没对比过,我觉得可以对比M3和M4都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