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超声波清洗机的原理及操作说明

楼主(2021-06-28):
  超声波清洗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而超声波清洗机的使用方法将由湖北鼎泰恒胜详细讲解。

  一、超声波清洗机的原理

  超声波清洗机的原理与普通洗衣机相似。为什么这么说?普通洗衣机虽然依靠旋转,但实际上是衣物相互摩擦,衣物上的污垢是通过洗涤剂的作用去除的。这种洗洁精有什么作用?就是通过化学作用去除污垢或者使其容易从表面分离。然后污垢被外力冲走了。

  超声波清洗机呢?污垢也是靠外力去除的,这个外力来自超声波的高频,每秒28000Hz以上的高频被超声波换能器转换成振动力。这种调整振动的能量被传递到清洗罐中的液体,导致液体的气穴现象。所谓空化,就是在液体的高速振动下,会形成无数细小的气泡,并迅速破裂,从而产生强大的冲击力。在空化作用下,液体中无数气泡爆裂,撞击物体表面,使表面污垢分离。此外,在清洁一些物体时,还需要使用清洁剂,使污垢在化学作用下容易与物体表面分离。

  二.超声波清洗机使用说明:

  1.超声波清洗机的安装

  请参考超声波清洗机的安装说明,连接电控柜与清洗机主机之间的温控传感器信号线、超声波驱动线、加热器控制线等线路,连接380VAC电源,安装清洗机的供水管、排水管、溢流排水管。

  2.向超声波清洗机加水

  向清洗槽中加入适量清水,液面高度以被清洗部位浸没为准,一般不超过清洗槽的3/4。

  3.超声波清洗机的加热

  启动电加热开关,将水温调节旋钮上的白色刻度线指向合适的温度(约60)。清洗机使用过程中,清洗剂的最高温度不得超过70。

  4.向超声波清洗机中加入清洗剂

  当水温升至40左右时,向清洗池中加入UC-O3零件清洗剂(一般一次5kg左右),慢慢搅拌清水使其充分溶解(此时也可以启动超声波或启动吹气装置进行搅拌)。

  5.超声波清洗机的预处理

  清洗前,建议用竹刀简单地清洗零件表面的污垢(如防尘罩外表面的灰尘,缸体零件壳体曲线上厚厚的易清除的油泥),以延长清洗液的使用寿命。

  超声波可以进行精密清洗,但其处理泥污的能力较弱,因此在预处理时应尽可能去除黄泥或泥污。

  6.超声波清洗机的零件放置

  将零件放入钢篮中,轻轻放入清洗池中。当一次放入多个零件时,尽量使它们均匀分布在篮子里,不要重叠。7.超声波清洗机开启

  当超声波清洗机正常工作时,超声波同时从三个方向发射。按下下方超声波启动,两侧超声波启动。向右转动功率调节旋钮,按下下方的超声波启动,转到合适的功率。此时,LED显示屏显示当前底部超声波工作功率值。

  8.停止超声波清洗机

  如果您想在清洁过程中停止机器,请先将电源旋钮调到最小。再次按下以停止底部超声波。清洁时间应根据表面清洁情况进行控制。

  9.超声波清洗机溢流

  如果清洗槽液面浮油过多,应打开清洗机溢流装置清除,防止被清洗工件二次污染。

  具体操作如下:打开溢流排水阀,向清洗槽内注入水或清洗液,直至清洗液开始溢出(建议用刮刀工具向溢流口方向切割涂抹浮油,促使其快速流出),保持溢流排水阀常闭,防止意外溢出造成地面污染。

  10.超声波清洗机的后处理

  取出清洗后的零件,用压缩空气彻底吹掉每个孔内残留的清洗液,吹干表面(建议配备带空气压缩机的吹灰器)。如果条件允许,最好在洗衣机附近安排一个水池。从而冲洗掉被去除的部分。

  11.超声波清洗机清洗剂的处理

  当清洗机清洗零件过多时,清洗剂中的污泥含量会相当高,还会加入超声波的乳化作用。清洗剂太脏太粘会削弱空化能力,不宜再使用。建议用户将储水桶配置为与清洗机配合使用,以沉淀脏的清洗剂进行回收,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