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CAN通信原理图

楼主(2021-06-28):
CAN通信以其卓越的优点被广泛使用,那么两片单片机之间如何实现CAN通信呢?首先要明白CAN通信需要CAN控制器和CAN收发器,有些单片机内部集成了CAN控制器,有些则没有。对于没有集成CAN控制器的单片机,需要在外部增加一片CAN控制器。而内置了CAN控制器的单片机进行通信时,接线原理如下图所示。

网友A:
好像不能直接连接,中间还需要CAN接口(电平转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能直接连接,中间还需要CAN接口(电平转换)芯片

集成CAN控制器的MCU+CAN  驱动器即可。普通MCU需要外接CAN控制器和CAN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