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芯片容易烧坏

楼主(2021-06-28):
装上机刚用的时候还是好好的,用了一段时间后芯片就短路了,量电阻只有几欧,上电后发热,供电的LDO也烫得厉害,以前都没遇到过这个问题,请教下这是什么原因,图片是MCU部分电路,引出的IO都接了ESD

接口电路

接口电路

电源供电

电源供电

C57、C59加大到47uF试试

楼主:
烧了几片了,求大神解答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确定是芯片烧了吗?有没有把芯片拆下来,再测板上的负载电阻阻值,原理图我没看出来什么问题

网友B:
首先,芯片本身不会这么容易就坏了,先检测一下你的电源芯片输入和输出电压质量。还有你的电源是什么产生的?

网友C:
最近加货很多啊 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芯片烧了吗?有没有把芯片拆下来,再测板上的负载电阻阻值,原理图我没看出来什么问题 ...

确定是芯片烧了,拆下来量芯片电源脚和地脚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芯片本身不会这么容易就坏了,先检测一下你的电源芯片输入和输出电压质量。还有你的电源是什么产生的 ...

板子供电是接电池的,充满电是29.2V,然后过LMR14020转成5V,然后再过LDO TLV75733转3.3V的,整机装上外壳不太好量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加货很多啊 注意安全

难道是买到劣质货了?之前做过10片板子,好像没出现过这个问题,MCU部分电路没太大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芯片本身不会这么容易就坏了,先检测一下你的电源芯片输入和输出电压质量。还有你的电源是什么产生的 ...

难道是买到劣质货了?之前做过10片板子,好像没出现过这个问题,MCU部分电路就只改了一些IO

网友D:
有可能过冲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过冲造成的

怎么个过冲法

网友E:
我的wifi模块出现跟你这一样的问题,你的板子有没有用过烙铁手工焊接?我怀疑是我的烙铁漏电、静电击穿问题

网友F:
LDO上电时的过冲电压也有可能导致MCU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wifi模块出现跟你这一样的问题,你的板子有没有用过烙铁手工焊接?我怀疑是我的烙铁漏电、静电击穿问题 ...

拿到外边贴的,是用了一段时间后才坏的,应该不是击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LDO上电时的过冲电压也有可能导致MCU损坏

没遇到过。。。这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D:
例如上电时,电源环路响应不过来,cpu上可能出现6v,7v电压,久而久之,cpu就烧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遇到过。。。这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我当时是换了个没有过冲的型号,同时加大了输出电容

网友G:
片子是不是正规渠道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片子是不是正规渠道来的?

淘宝99一片买的

网友G:
99这个价格就值得怀疑啊,我们才采购了一批,300多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99这个价格就值得怀疑啊,我们才采购了一批,300多一片

有这个可能

网友H:
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I:
查一查供电,3.3V,电路布局,还有电压的纹波是否稳定,如果这些都没问题,有可能是焊接问题,焊接没问题那有可能就是芯片本身质量问题了,买到假货了,之前我们用这种芯片基本上没有烧片子的事情

网友J:
看你表述,是用过一段时间 不行了,你看看应用环境咋样,如果恶劣是不是要考虑喷三防,做些防护之类的

网友K:
在LDO前端 加个TVS呢 是不是静电导致LDO有问题 导致后级都出现了问题

网友L:
看电路没啥问题,而且防护做的还挺好 都加了TVS

网友M:
搞正规渠道吧,现在假货很泛滥

网友N:
没遇到过,这真是个玄妙的事情

网友O:
主要来的时候还好好的,看看应用环境吧,是不是那边的问题

网友P:
电源部分 你好好设计设计,做自恢复保险/电容大一些/还有就是加TVS和二极管防反接

网友Q:
这个没遇到过,可以查查电路板,看看那部分烧得厉害,找找原因

网友R:
这你得好好查查了,烧芯片不是小事儿

网友S:
基本是I/O口电流过大引起的吧,查下外围电路的电平匹配方面。

网友T:
你这个产品经历过小批量测试么?

网友U:
如果可以 把PCB放出来看看布局啥的吧,不过应该电路都不会有问题,STM32的电路设计挺简单的,估计是环境引起的

网友H:
好好查查电路吧,尤其是3.3V电源部分

网友V:
我也烧坏过几片,感觉一不小心就烧坏

网友W:
我只是心疼钱,而不是别的。

网友X:
芯片本身有问题的概率很小,除非翻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