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M(智能功率模块)在半桥电路中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1-06-28):
各位前辈好,最近在做一个小项目,用IPM(型号是三菱的PM75B4L1C060)搭一个不对称半桥电路,如图1所示,目的是为了测量IPM的输出电流值。IPM里的②③IGBT我不使用,只使用它的体二极管,PN输入端并上800v 6800uf的电容,以及直流开关电源,在本次实验中加的电压值是50V,输出端UV接的是一个线圈里面加的硅钢片(相当于电磁铁,电感值6mH左右)。PM的控制信号是两个相位差为180°的PWM波,占空比为15%左右(此IPM是低电平有效),频率是15kHz,0~15V,PWM波的产生完全是模拟电路,如图2所示。在给PN输入端50V上电的瞬间,PN输入端的电流值如图3的蓝颜色波形所示,用电流钳测量的,大概是7A左右(感觉这个脉冲也只是杂波或纹波?示波器档位动一下,就没了),但也就这一瞬间,后面就还是0,输出端负载线圈的电流电压值都是0。想各位前辈请教一下,我接下来该怎么测试哈?控制信号输入的PWM波没问题,IPM也没问题(没有显示故障信号),所以为啥测不出电流呢?希望前辈能指导一下,谢谢了!没法放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