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2同时开启SPI和 ADC触摸屏工作异常

楼主(2021-06-28):
SPI单独工作读写正常,触摸屏单独工作也正常,但同时开启后。SPI读取的数据全是错误的,触摸屏也没反应了。这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这个很明显啊,两个打起来了,互相干扰的,可以将其中一个用DMA来实现

网友B:
片选没搞对?是SPI同时连接多个设备吗,片选中哪个操作哪个。

网友C:
用OS就可以解决,不然单线程会导致时间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片选没搞对?是SPI同时连接多个设备吗,片选中哪个操作哪个。

只接一个spi-flash就,片选没问题,否则单独工作不会读写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OS就可以解决,不然单线程会导致时间冲突。

本来用的就有操作系统,每个模块是一个独立的任务。  不启动其中一个任务,另外一个就能正常工作。

网友:
能发我一份 NUC972  触摸屏相关的例程源码吗  裸片编程和Linux下编程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