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ST-CubeMX那样的芯片配置软件,哪位会做呢?

楼主(2021-06-28):
ARM芯片因为资源多,所以手工来配置芯片的各种初始化代码或设置是比较麻烦的,所以最好是有类似ST那样的辅助设计软件。

类似ST-CUBeEX那样的芯片配置软件,哪位会做呢? 可以联系我

网友A(点评):
这个不是一个人能做出来的吧~

网友B:
人好找。预算才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好找。预算才是关键。

大概什么行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概什么行情?

招人,你就得参考在招聘网站发布职位那样,直接写清楚需求和待遇。
招人才毕竟不是买白菜,待遇不合适或者来个“面谈”,直接就不会有人给你发简历的

网友C:
真像STM那样, 有那么多种芯片, 全要吃透,  估计要100w起.

网友D(点评):
1000W美金 起

网友E:
这种自动生成代码,不是那么容易搞。
百万起步,得一个团队搞至少一年。
还是别想了。除非大公司。
你看连GD,新塘,华大都没有搞这个。

网友F:
百万肯定是不够的,越往后开发越慢,就是不停修改BUG,在原先代码基础上进行封装,把应用层简单化,有利于入门开发

网友G:
楼主是要干大事啊,希望你能做好国内第一人!甚者,超越其他任何软件啊。做这样的软件,需要知道芯片结构及指令执行,软件处理等,有挑战!我精神上支持你!

网友H:
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虽然难度不是特别大,但是是一件很繁琐的事,工作量很大,需要一个团队干很久,然后不断纠错,不断完善,百万级别肯定是不够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理论上说:这种 根据图示 生成 固定的初始化 代码,
本身并无太多难度,主要是:数据录入工作量、如果只针 ...

针对一个芯片 做个锤子啊,还不如直接做魔板,

网友K:
NXP 英飞凌 瑞萨 都有类似的配置软件,国产的好像没听说哪家有

网友L:
关键是投入和产出对比,一般没这个必要吧

网友M(2021-09-02):
用户基数大,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N:
基本上有几年经验都会做,关键就是要和具体芯片合耦了。

网友O(2022-03-09):
异想天开,至少要几百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