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反相比列放大电路V+直接接地讨论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6-28):
所示电路不是“反相比列放大电路”。

网友A:
正确的图应该是运放负端接反馈。

“如果将V+直接接地,会对输出产生什么影响?”

这是忽略的“平衡电阻”,那么由运放输入偏置电流会导致输出失调。

如果运放的输入偏置电流相对很小,或对其导致的输出失调可以忽略,那么可以“直接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示电路不是“反相比列放大电路”。

呵呵,确实,图片中的运放的V+和V-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确的图应该是运放负端接反馈。

“如果将V+直接接地,会对输出产生什么影响?”

我图片中的V+和V-搞反了。
谢谢你的回复。
正常情况下,直接接地时电路能正常工作,但做射频辐射试验时,信号会变大(AD采样结果变大),我怀疑是这个电路受影响了。不知道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B:
我以为是将正负电源的正电源V+接GND。描述问题请严肃认真,按楼主描述应该是将IN-接GND。如果运放输入是非常高阻的,则接GND与串联10K接GND差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是将正负电源的正电源V+接GND。描述问题请严肃认真,按楼主描述应该是将IN-接GND。如果运放输入是非 ...

是我描述不准确,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