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分析仪] 超声波清洗机的工艺分析

楼主(2021-06-28):
  (1)超声波频率在超声波清洗中,超声波频率是一个决定性的工艺参数,选择合适的超声波频率会使清洗效果更好。应采用波长短、能量集中的高频超声波清洗。较短的作用距离和较高的空化强度会导致“频率调节”旋钮被清除,从而达到空化和清洗的效果。

  (2)超声波功率:通常情况下,超声波功率越高,清洗效果越好。但是,过高的功率密度会导致气蚀,这将导致清洁零件的表面受损

  (3)超声波清洗机的效果和质量与超声波清洗的时间有关。清洗时间太短,达不到清洗的质量要求;但是清洗时间过长,不仅降低了工作效率,而且由于超声波的空化腐蚀,影响了被清洗零件的表面质量。油污严重、形状复杂的零件清洗时间应稍长;各种涂层的零件、铝及铝合金零件的清洗时间应较短;对于表面光洁度高的零件,一般情况下,油污会相对较少,清洗时间不宜过长。

  不同零件的具体清洗时间应通过试清洗来确定。

  (四)被清洗零件的放置和清洗方法常用的超声波清洗方法是将被清洗的零件放在超声波清洗机的清洗槽内的清洗液中进行清洗,主要适用于普通的中小零件。对于尺寸较大的大型零件,可采用局部清洗。也就是说,将待清洗的零件浸入清洗液中进行清洗,清洗后,将未清洗的零件浸入清洗液中继续清洗,直到清洗干净。对于可以放入清洗槽中的大型零件(如曲轴),可以使用水下传感器进行超声波清洗。

  油污严重的零件可以先加热、浸泡或清洗,然后用超声波清洗。这样可以提高清洗效率,降低清洗成本。对于几何形状复杂的零件(如不同尺寸的孔和凹角等。),可以使用多种频率的超声波清洗,即以几种不同的超声波频率进行清洗。对于要求严格的工件,可以使用几种不同配方的清洗液。如果使用水溶性清洗液(如碱性清洗液和金属清洗液)进行清洗和漂洗。

  在同一个清洗槽中,超声波清洗机的空化强度不均匀、不相等。它是一个强空化区和一个弱空化区。强空化区与弱空化区交替出现,并处于强空化区,以获得更好的清洗效果。对于那些精度高的零件,工件的表面精度可以用来挂各种清洗过的零件。为此,对于小零件,网格应尽可能大。

  这样工件可以通过,但一定不能直接放在槽底的辐射面上。不仅会直接影响超声波的机械振动,降低清洗效果;但是,超声波能量不能发射。* * *同时也要考虑到,在清洗注射器时,注射器首先要用清洗液充满盲孔,然后将盲孔向下对准超声波源。(5)对清洗液的要求。由于超声波清洗的特点,超声波清洗机的清洗液应具备以下要求:

  对油渍、油脂、灰尘、膏状粘附物有很好的溶解能力,清洗效果好。

  需要有一定的表面张力,适当的密度和粘度,以便于空化的产生。表面张力高,空化强度强;清洗液粘度低,容易产生气蚀。

  超声波在清洗液中的能量衰减很小。

  对清洗精密零件有缓蚀作用。

  使用安全,对公众危害小。超声波清洗常用的清洗液有:碱性清洗液、金属清洗液、混合烃类有机溶剂(汽油、煤油、柴油等)。),卤代烃类有机溶剂(三氯乙烯等。)和芳香烃有机溶剂(如醇)。然而,混合烃类有机溶剂由于表面张力低,超声空化效果较差。卤代烃类有机溶剂由于振荡程度高,溶解油污能力强,更适合超声波清洗。

  (6)清洗液的工作温度和清洗液的温度对加热过滤超声清洗时的超声空化有一定的影响。适当提高清洗液的工作温度有利于空化。不同的清洗液有不同的空化温度。一般来说,有利于空化的温度是:水43三氯乙烯32混合烃有机溶剂20金属清洗剂。清洗液高(有一定限度),清洗效果越好。因此,需要保证换能器与清洗槽底部的结合强度,用金属清洗液工作温度可以在4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