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帮你戒模电瘾-----GBW与ID的关系!

楼主(2021-06-28):
国内有两种比较大的瘾,一种是诸如象棋之类的游戏瘾,一种是诸如模电之类的技术瘾,两类人群慎多,今天帮后者戒除模电瘾。

简单起见,考虑一理想的MOSFET放大器,其偏置电流源为ID:

已经多次给出这个电路的黄金三角关系,这里不再重复,直接给结论:

因为跨导gm是在正比于电流ID的,所以GB也正比于电流ID:

但是倘若把跨导的下式表达式代入,会发现GB正比于ID^0.5

此时的图像标示为:

倘若用功率P来表示,会发现GB与ID无关:

如果再换一种表示方法,如下式,会发现GB正比于ID平方根的倒数了:

楼主:
还可以写很多类似的表达式,结果是GB和ID的关系一直在变。
鉴于很多网友已经晕圈了,就没必要再写了。
究竟哪一个是对的呢???

网友A:
你完了,这两种瘾你都沾上了,

网友A:
那个P不是与ID有关吗,所以根本得不到“GB与ID无关”的结论,

楼主:
以上所有说法,都可以认为是对的,因为设计空间是未知的,在某个特定的 给定空间下,上述各种结果皆有可能。

这样一说,九成以上的观众要懵圈,听不懂,【反面教材】又要来喽。。。和教课书上说的不一样,就是反面教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可以写很多类似的表达式,结果是GB和ID的关系一直在变。
鉴于很多网友已经晕圈了,就没必要再写了。
究 ...

想多问一句,ro和go应该是互为倒数,一般看到都是ro的表达式Av=-ro*gm,这里用go是有其他含义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上所有说法,都可以认为是对的,因为设计空间是未知的,在某个特定的 给定空间下,上述各种结果皆有可 ...

你在这里三个图,用了几种不同表达式,但是gm也有多种表达式,得到曲线不一样的
实际后面GB 和 P的关系,这里面既然表达式没有ID,那么你画的横轴是应该换做其他参数,而不能再提及GB和ID没关系
我的理解可能不对,但是一个单一表达式,就考虑因变量和参变量之间关系,不在表达式中就不用评价吧。
可能你这个帖子真的要劝退对模电的爱好了。

网友C:
模电这东西,一般人很难上瘾,太烧脑,所以现在做硬件的越来越少了,人都不好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电这东西,一般人很难上瘾,太烧脑,所以现在做硬件的越来越少了,人都不好招。 ...

国内模电爱好者和象棋爱好者是一样的,起码都是百万之众!结果也是一样的,绝大多数都无法升级到专业棋手水平。

楼主:
专业棋手有多厉害,可以看看胡荣华的算度有多深远
中路红车也不要,直接泡打边相。
然后马双泡胜双车马泡。
这个棋,一般的大师走不出来,
99%的棋手,绝对走泡五进二打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国内模电爱好者和象棋爱好者是一样的,起码都是百万之众!结果也是一样的,绝大多数都无法升级到专业棋 ...

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