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哪位看看这是一个什么元件

楼主(2021-06-28):
二极管档,红表接左边脚,黑笔接上面和右边均显示0.563V,调换或其他测法都没有值,是个什么元件。请告知。

网友A:
可以是个三端稳压,可以是个MOS管 或者三极管 又或者是个双二极管
有没有丝印?
或者 原先所在位置的原理图
这个好判断点
光凭万用表戳两下 估计难

网友B:
看丝印查规格书最准确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个三端稳压,可以是个MOS管 或者三极管 又或者是个双二极管
有没有丝印?
或者 原先所在位置的原理 ...

应该排除MOS管,MOS管第一脚应该是G极,不太可能测出这样的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丝印查规格书最准确可靠

原理图看这个帖子,搬来就是反推的原理图中的Q3, 没有丝印。。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43068&page=1#pid12171526

网友C:
看一下线路板当中的标注符号,用以大体判断出该元件的种类。

网友D:
虽然有很多种可能性,但是依据测试,npn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E:
三端稳压器吧

网友F:
我猜大功率二极管,万用表测得的就是近似VF

网友G:
新人来学习了

网友H:
能否XYZ再拍摄得更理想些呢?

网友I:
拍一下板子,看下标注,然后根据电路也能猜个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