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求助!SN74LVC4245A 有推荐国产替换吗?

楼主(2021-06-28):
ip, AI
求助!SN74LVC4245A 有推荐国产替换吗? AIP74lvc4245除外,联系了,目前没货。。。。。。

您要什么后缀的?

网友A:
用FPGA逻辑写一个替代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FPGA逻辑写一个替代方案

找到一些简单的三极管 MOS管电路可以实现,只是没这种专用芯片集成度高。相当于单道双向,也不错

网友B:
NXP也就是安世有,也算国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