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加MOS组成的恒流源原理?

楼主(2021-06-28):
如下图一,运放加MOS管组成的恒流源,调节电阻器R4的阻值,改变运放U1A的3脚的电压值(不大于2V),运放2脚的电压值随之变动,运放的输出也在变化。问题:运放的正向反向端的电压相同,这运放的输出是哪里来的?(当运放U1A的3脚的电压值大于2V。运放就成了比较器)

网友A:
你把电路图画成这样子估计没几人看的。看得累

@平漂流 :你的电路确实有问题,连输出位置在哪里都看不出来,怎么让人能分析出是否为恒流源。 如果你的输出位置为R5,则应该将R5标注为RL,这样就能分析出是一个可调电流的恒流源了。
没人让你看,看不懂就别看,刷什么存在感?

网友B:
R5太大了,当输出2A时,R5电压分到20V,余下的电压不足以使Q1产生2A电流,所以G极才会满偏

G级满偏是啥意思?

网友C:
其实,就是运放构成的电流串联负反馈放大器。

你这是一个电压跟随器,可作为可调压的稳压源使用。

网友D:
就负载(RL)看,这可不是什么“恒流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就负载(RL)看,这可不是什么“恒流源”。

对!谢谢指正。

改为下面电路,才是恒流源。

网友E:
新人来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负载(RL)看,这可不是什么“恒流源”。

为啥作为恒流源,负载RL,应在MOS管的漏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谢谢指正。

改为下面电路,才是恒流源。

为啥作为恒流源,负载RL,应在MOS管的漏极?

作者已经用解析式指出,负载RL在MOS管的漏极的话,该电路的输出电流与负载电阻RL无关,只与电路内部的R3阻值大小、R1与R2组成的分压(即Vin)大小有关,这就是恒流源的特征(在电路允许的范围内,输出电流恒定且与负载电阻大小无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啥作为恒流源,负载RL,应在MOS管的漏极?

负载电阻放在R3上端与Q1源极之间也可以,不是一定要放在Q1漏极之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负载电阻放在R3上端与Q1源极之间也可以,不是一定要放在Q1漏极之上。

将负载放在S极,负载上的电压变化,会影响S极的电压,也就是影响Usg电压,造成MOS管得不到恒定的Usg,以致于不能正常导通。

譬如负载上压降达到20v,Usg可能就只有2v左右了,MOS极可能已经不能导通了,所以这个电路作为恒流源,负载必须接在D极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将负载放在S极,负载上的电压变化,会影响S极的电压,也就是影响Usg电压,造成MOS管得不到恒定的Usg,以 ...

"......所以这个电路作为恒流源,负载必须接在D极上。" —— 所言谬以。看下图:

注意负载电阻RL阻值从0.33R到10000R其电流保持不变,还是2.0mA,恒流特性很好。说明负载电阻不必在MOS管漏极D上,串联在源极S上没问题。

@lf626384 :14楼是针对 :负载“必须”放在D极上,而言。只是说放S下面也是可以的。并没有比较放D、S哪个更好。当然放D上更好。仅此而已。
你这个人觉得不妥,s极已经22v如果某MOS的vgsth是5V,你要求运放输出27v,仿真不能完全替代实物。还是要把RL接上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所以这个电路作为恒流源,负载必须接在D极上。" —— 所言谬以。看下图:

你用特定参数来证明不会出问题,是不行的。
查2N6659,在导通电流Id=1mA的情况下,典型的Ugs=1.4V。你选的参数分别为为2mA/2V,尚处于MOS能工作的范围,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现将电流设置到1A,得到的结果如下图:

当前的Uds还有5V,Usg也大约5V,为何不能恒流了?

如果将RL放置到D极,则可以得到如下的结果:

图中显示,Uds仅有0.98v,但因Ugs有16V,电路仍能恒流。

如果此负载接于S极,则结果如下:

虽然Usg和Usd都有4.9V,但是完全不能恒流了,应该是Ugs太低,MOS管在此电流情况下不能完全导通所致。

再看下图:

继续加大接在D极的负载阻值,已经不能保持恒流了。此时Usd=0.88V,可以认为MOS管基本饱和,系统已经不能再保持恒流了。

如果此负载接于S极,结果如下:

显示早就不能恒流了,尽管Ugs和Usd两者都接近5V,电流误差却极大。

经实验,负载接到S极,最极限的参数如下图:

一旦负载阻值再加大,后果就是下图,不能保持恒流。

所以此电路MOS恒流源正确的接法,应该是负载接于D极,让Ugs尽可能不因负载而变化。若负载接在S极,因Ugs会因负载的变化而变化,在加载在负载上的电压不大的情况下,兴许还能保持恒流,但绝不意味着它的接法就正确。当负载上的压降比较大的时候,会导致Ugs不足够高,电路失去恒流功能,也就是该恒流源的最高输出电压会大大降低。

@zyj9490 :完全理解你说的内容,如果要真正解决共地的问题,只能用Pmos。Nmos就算负载接在S极,距地还隔着一个恒流取样电阻,不能达到输出需要共地的要求。
@wanwenhao1 :且在相位上要解决。
@wanwenhao1 :其实这个问题,各有长处,如果恒流输出给下级负载电路,牵扯到一个问题共地的问题的,放在下端即S端,一般可共地输出,说白了,高侧与低侧的区别,对高侧而言,本地恒流负载比较合适,对运放的输出动态范围要求低,但输出比较麻烦要差分检测。相反,在低侧比较好,实际上反馈电压放大高侧,负载放在低侧,这样动态范围和共地都可解决,但需要PMOS管
@zyj9490 :极限情况下,运放输出电压可接近Vcc,而负载上的电压,也就是MOS管S极的电压也可能接近Vcc。这样极可能出现Ugs电压不足够高,影响MOS管的恒流能力的情况。所以要恒流源尽可能在电源限制的范围内都能正常工作,负载应该要接在mos管的D极会路上,才算合理。
看运放的输出动态范围。
你13楼可不是这么说的,而是:......负载必须接在D极上。14楼只是针对“必须”而言。负载串联S也可恒流,实在不行提高VCC电压,就可恒流。其实,即使负载串联D极,负载电阻大了,或者恒流值大了也是不行的,只有提高VCC电压。这也符合理想恒流源本质的:电压无限高,内阻无穷大。

网友G(2022-02-25):
“当运放U1A的3脚的电压值大于2V。运放就成了比较器”
有点疑惑为啥,楼主能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