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21-06-28):
我有一个型号为28BYJ48 5VDC的步进电机,是四相五线的,驱动模块的主芯片为uln2003,我想用STM32的一个通用定时器的4个通道输出4路的pwm来控制步进电机实现旋转一定的角度后停下来,我的思路是这样的,但不知道可以这样做吗?,还有就是如果可以这样做的话,那个设置pwm的脉冲频率是不是电机的有一个参数叫“最大牵入频率,>500Hz”?希望知道的朋友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倒是用过步进电机,四相五线不太懂,
不是直接连那个驱动板就行么?

网友:
欢迎来电沟通。13543322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