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M32F013x芯片学习-TIM1发互补PWM波形

楼主(2021-06-28):
调试过程中因为疏忽了一个位的操作,导致无输出,一番检查后发现MOE位必须要使能,否则,无波形输出.使能BDTR的MOE位后,波形正常输出,总体操作还是比较简单的,除了MOE没有使能外,其他寄存器的配置很顺利。

楼主:
该模块优点是操作简单,可互补输出,插入死区,通道极性可修改,灵活关闭通道,

缺点是当通道被关闭后,无法修改被关闭通道的电平,只能是默认的低电平,这里还不够灵活。

楼主:
void TIM1_pwm_init(void)
{
    //pin mux
    RCC->AHBENR |= RCC_AHBENR_GPIOB; //enable GPIOB clock

    //B14->TIM1_CH1
    GPIOB->CRH &=  ~(GPIO_CNF_MODE_MASK << GPIO_CRH_CNF_MODE_14_Pos);
    GPIOB->CRH |= GPIO_CNF_MODE_AF_PP<< GPIO_CRH_CNF_MODE_14_Pos;

    GPIOB->AFRH &= ~GPIO_AFRH_AFR14;
    GPIOB->AFRH |= (GPIO_AF_MODE7 << GPIO_AFRH_AFR14_Pos);

    //B13->TIM1_CH1N
    GPIOB->CRH &=  ~(GPIO_CNF_MODE_MASK << GPIO_CRH_CNF_MODE_13_Pos);
    GPIOB->CRH |= GPIO_CNF_MODE_AF_PP<< GPIO_CRH_CNF_MODE_13_Pos;

    GPIOB->AFRH &= ~GPIO_AFRH_AFR13;
    GPIOB->AFRH |= (GPIO_AF_MODE2 << GPIO_AFRH_AFR13_Pos);

    //init timer1
    RCC->APB2ENR |= RCC_APB2ENR_TIM1;//enable clock

    TIM1->PSC = 71;// 71+1
    TIM1->ARR = 50;// 50us
    TIM1->DIER |= TIM_DIER_UIEN;//enable update interrupt

    TIM1->CCR1 = 25;//duty

    //oc1 configure
    TIM1->CCMR1 &= ~TIM_CCMR1_CC1S;//output
    TIM1->CCMR1 |= TIM_CCMR1_OC1FE;
    TIM1->CCMR1 |= TIM_CCMR1_OC1PE;
    TIM1->CCMR1 |= TIM_CCMR1_OC1M_PWM1;

    //output control
    TIM1->CCER |= TIM_CCER_CC1EN;
    TIM1->CCER &= ~TIM_CCER_CC1P;
    TIM1->CCER |= TIM_CCER_CC1NEN;
    TIM1->CCER &= ~TIM_CCER_CC1NP;
    //TIM1->CCER |= TIM_CCER_CC1NP;

    //set dead time
    TIM1->CR1 |= TIM_CR1_CKD_DIV4;
    TIM1->BDTR |= 36;// 2us

    TIM3->CR1 |= TIM_CR1_ARPE;   //ARPEenable
    TIM1->CR1 |= TIM_CR1_CEN;//counter enable

    TIM1->BDTR |= TIM_BDTR_MOEN;//主输出使能

    NVIC_SetPriority(TIM1_BRK_UP_TRG_COM_IRQn,1);
    NVIC_EnableIRQ(TIM1_BRK_UP_TRG_COM_IRQn);
}

void TIM1_BRK_UP_TRG_COM_IRQHandler(void)
{
    if(TIM1->SR & TIM_SR_UIF)
    {
        TIM1->SR &= ~TIM_SR_UIF;

        LED1_TOGGL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