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中断处理函数调用两次USART_ReceiveData

楼主(2021-06-28):
请问大家有在串口中断处理函数调用两次USART_ReceiveData吗?本人想知道两次接受的数据是否一样,目前我没有实物测试,所以想问问大家

网友A:
这个是可以调用多次的,你可以看一下该函数的返回值,只有一个数据,也就是说你调用一次只能接收到一个数据,如果你的数据量不止一个就需要多次调用来接收完整的数据

网友B:
需要在中断里面进行执行的,而不是别的地方。

网友C:
调用一次 收一个数据
多次调用 收多个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