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使用iap跳转后再进入休眠,却不能唤醒

楼主(2021-06-28):
stm32使用iap跳转后再进入休眠,却不能唤醒。stm32使用iap跳转后再进入休眠,却不能唤醒,引脚触发不能唤醒,rtc定时器也不能唤醒。其他功能都能正常工作。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解决思路。

网友A:
你说的休眠,是指STOP吗?你检查一下从iap跳转后,中断向量表的地址设置正确吗?

网友B:
不太确定,感觉和跳转地址,中断向量有关

网友C:
RTC不是只走时间的么?这个也休眠

网友D:
你可以先测试下 不做跳转动作,即先不考虑IAP/APP架构,单独基于APP运行是否可以正常唤醒。

如果可以, 说明是IAP/APP结构中跳转后的中断矢量表方面的配置问题,如果不是,说明唤醒处理代码方面还有问题。

网友E(2023-03-07):
是不是用了中断,跳转前把所有中断关了

网友F(2023-07-13):
你说的休眠,是指STOP吗?

网友G:
你检查一下从iap跳转后,中断向量表的地址设置正确吗?

网友H:
是不跳转地址不同啊

网友I:
RTC休眠了时钟还准吗?

网友J:
是不跳转后向量表的问题啊

网友K:
RTC不是只走时间的么?

网友L:
这个也休眠

网友M:
可以先测试下 不做跳转动作

网友N:
先不考虑IAP/APP架构

网友O:
单独基于APP运行是否可以正常唤醒

网友P:
如果可以, 说明是IAP/APP结构中跳转后的中断矢量表方面的配置问题

网友Q:
如果不是,说明唤醒处理代码方面还有问题。

网友R:
是不是唤醒部分代码写有问题啊

网友E(2023-10-25):
是用了中断,跳转前把所有中断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