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下,TIM_PWM+DMA,输出三个不同占空比的单脉冲,为啥第...

楼主(2021-06-29):
使用TIM_PWM + DMA,DMA传输长度为3,即顺序输出3个不同占空比的单脉冲(10%,20%,50%),三个脉冲输出完成后进入DMA传输完成中断,关闭定时器。通过抓图形发现,实际输出是50%,10%,20%,请问这是为什么?存储和外设的数据宽度,word-word,halfword-halfword,word-halfword,halfword-word,四种情况都试过,不是数据宽度问题。通过改变数组和传输长度发现,无论传输的数据有多长,数组最后一个数据必定是第一个脉冲输出,第二个脉冲才是数组第一个数据...

网友A(2022-12-21):
听这个意思,有点像数组溢出的现象

网友B:
你仿真跟踪一下看看呗

网友C:
按理来说不应该倒着输出啊

网友D:
你找一下该芯片的数据手册看看

网友E:
你再随机设置几个脉冲输出呢?应该是巧合吧

网友F:
没遇到过这问题,是因为DMA传完没清么?

网友G:
正常操作应该不会这样才对啊

网友H:
你能把程序发出来么,帮你看看咋个问题

网友I:
感觉有点意思,有点像DMA的问题

网友J:
那你是用DMA之前,清除一下缓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