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找用编码器能正反计数脉冲的工程师,有兴趣可以联系!商议

楼主(2021-06-29):
价格: 元
找用编码器能正反计数脉冲的工程师设计计数模块可以485通讯或无线,有兴趣可以联系!商议

网友A:
STM32里面的AB相检测计数就可以实现 编码器正反计数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里面的AB相检测计数就可以实现 编码器正反计数脉冲

除了STM32的还有别的单片机吗

网友A:
搭建数字电路,带计数功能的单片机可以

网友B:
现在啥啥都stm32我也是服了。。。
频率不高的话随便什么单片机都行,频率高的话稍微有点要求,不过也可以实现。。。
掐指一算,频率20M以下应该都算不高,

楼主(2021-08-18):
引用 网友B:
现在啥啥都stm32我也是服了。。。
频率不高的话随便什么单片机都行,频率高的话稍微有点要求,不过也可以实 ...

感觉不用STM32都不叫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