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03CB USART2奇怪中断问题

楼主(2021-06-29):
STM32-CUBE环境。
STM32F303CB USART2 采用中断接收,采用串口下载程序后能运行正常。
问题是,只要重新断电再启动就只有一次中断接收,确认主程序运行正常,但不再自动再次进入接收中断。
其它端口无此问题,仅USART2有这个问题,网上有网友提出,但和我的现象细节不同。

请版主/专家 给与指点,半年了没有解决。

网友A:
看的有点乱
我的理解是串口2加电时,接收脚有数据进来,然后触发接收中断?

楼主:
已经解决,感谢大家关注和帮助。
主要是因为TIM2时钟配置过高,按功能要求预分频应该是72-1,结果我看错了,写成了36-1,所以TIM2中断过赶快,导致通讯被阻断。
但不理解,为社么初始下载后U2能正常运行,而断电复位后就不能正常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