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广编译器编译的时候出现 The value (MM.b), MM value over range !!!

楼主(2021-06-29):
请问各位大佬,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

网友A:
MM.b是个是什么变量?从错误提示来看是变量值越界了。

然后他编译器里面说是如果编译的错误讯息为 The value (MM.b), MM value over range !!! 应该就是 Bit 指令,无法安排适合的地址了。
他下面还提示 Please refer IDE Help : RAM.BIT
是个位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