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003读保护设置问题

楼主(2021-06-29):
HC32F003能不能设置读保护,防止用J-FLASH读出源码

网友A:
可以考虑用其他的烧录器进行代码加密,即使读出来也无法使用

网友B:
这个功能在NXP上好像有的,这个还真不知道,还是靠外部烧录加密吧,提高盗版成本,现在很多烧录器都可以加密

网友C:
有的,需要联系原厂的技术支持

网友D:
但凡可以烧写,就可以读取。没有绝对的。
算法上,也可以加密。

网友E(2021-08-06):
加密算是一种保护措施了

网友F:
这样的话 容易**吗

网友G(2022-02-27):
请问楼主实现读保护了吗?我现在也想设置,但不知道怎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