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HC32F030 串口和自动复位问题

楼主:
最近在用HC32F030替代 STM32F030,电路没改,直接替换,使用串口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在接收第一个字节时,能进入串口中断,数据也能接收到,但是UART.ISR->RC 不置1,现在去掉了if(Uart_GetStatus(UARTCH0, UartRC))判断,能读到完整数据。
还有个问题是单片机偶发性复位,在没有任何操作得情况下也会复位,测试了十几块板子,有的也没出现过,有的一天出现几次,有没有人遇到过相似的情况。自动复位的问题现在完全没有头绪,加了wdt,但是也不像是wdt导致的复位。。
附图:uart_init,串口接收1字节 debug测试,wdt_init

问题仍未解决,新增一张485接收引脚的图片,接收数据0x11,波特率115200,可以看到信号在停止位后又被拉低了一下,不知道是否跟复位有关系(485芯片B通道损坏,串口中断内部开了2ms的定时器中断判断一帧数据是否接收完毕)

debug

debug

debug

debug

uart_init

uart_init

1624953156(1).jpg (170.61 KB )

uart_init

uart_init

1624953710(1).jpg (58.7 KB )

楼主(点评):
自己顶一顶,不要沉

网友A(2021-07-01):
没用过030
但是吧,如果之前没问题的话,
是不是可以关注下时钟,
之前测试GD的片子,好像时钟要微调一下。

网友B:
用过STM31030,这个问题在ST上面确实没有,不知道楼主这个咋回事,希望解决了可以结贴介绍一下

网友C:
ST030和华大的030,引进不一样,Vcap千万不要接电压

网友D:
程序改没?不能完全兼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030和华大的030,引进不一样,Vcap千万不要接电压

你好,如果接了会怎么样

楼主(点评):
VCAP 区域上电时,当 VCAP 电压低于 POR 阈值电压时,会产生 POR15V 信号;VCAP 区域下电时,当 VCAP 电压低于 BOR 阈值电压时,会产生 POR15V 信号。 POR5V 信号和 POR15V 信号均会将芯片的寄存器复位到初始化状态。 那接了3.3V应该也没问题啊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Vcap就是给内核1.5V滤波的,你相当于多接了1倍的电压,你是来搞笑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改没?不能完全兼容吧。

改过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030
但是吧,如果之前没问题的话,
是不是可以关注下时钟,

时钟应该没问题

网友E(2021-07-31):
应该是程序问题,用过030做过物联网,两个串口同时开接受中断,也没什么问题,最好不要在中断里处理数据,一般都是接受数据完了再在主程序里通过标志位来处理数据,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如果接了会怎么样

换一颗芯片,Vcap接了Vcc或者GND,内部都有可能已经被损坏了……

网友A:
楼主搞定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颗芯片,Vcap接了Vcc或者GND,内部都有可能已经被损坏了……

麻烦指点一下啊,看了文档没有提示VCap不能接VCC啊

楼主:
没有,找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串口的接收没有加上拉,还有有小部分板子的485芯片的B损坏了,  不知道这和复位有没有关系,单片机没有空闲中断,在串口中断里开了定时器中断

网友C:
引用 楼主:
麻烦指点一下啊,看了文档没有提示VCap不能接VCC啊

ARM 内核都是1.5V的,你直接把Vcap接到Vcc上,内核肯定会有问题啊,
你敢把手机不经过充电器,直接接到220V AC上吗???

网友F:
二者的寄存器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网友G:
芯片当时有没有发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