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直流电机过流防护中自恢复保险丝的应用

楼主(2021-06-29):
智能家居自然少不了小家电的点缀,小家电产品是使用直流马达的,因为直流马达有很高的性价比并能提供很大的启动扭矩。直流电机在堵转时没有反电动势,所以会产生数倍于正常工作电流的大电流,如此高的电流通过电刷流到线圈后将会产生很高的热量,当线圈温度上升到极限温度之上,就会导致线圈绝缘层的破坏,导致电机彻底烧毁。目前直流马达的过流保护方案主要有一次性保险丝,双金属片,PPTC等三种,过流保护是指当被保护线路负载增大,而产生大于1.2 倍额定电流时,保护器延时后切断该线路。下面就为大家分析自恢复保险丝PTC在直流电机中的过流防护。

    相比一次性保险丝和双金属片,高分子自恢复保险丝PPTC在正常电流情况下电阻很小,当有堵转发生时,电流迅速增大,由于PPTC的发热和电流平方成正比,所以PPTC温度也迅速上升, 当上升到转折温度时,PPTC阻抗会骤然增大。这样就降低了电机线圈的电流。此后,将会有一个持续的小电流流过PPTC来维持高阻状态,这个小电流并不足 以支持电动机重新启动,所以即使此刻用户正在不断电清理搅拌机的刀片,电机也不会旋转,从而保护了用户的人身安全。只有清理好刀片,断电一段时间,等 PPTC降温后重新上电,电机才会重新启动。

    PPTC器件对震动和感性负载不敏感,对瞬间大电流也不敏感。所以非常适用于小家电电机堵 转保护应用上。PPTC的特点就是它对环境温度是敏感的。所以在高温和低温下,相同堵转电流的保护时间是不同的。高温下保护时间会比低温快很多。很多人也 许认为满足了高温下的保护时间,低温下保护时间会太慢,觉得保护效果不好,但实际上电机线圈在低温下达到损坏的堵转时间也比高温下长很多,所以即使低温下 PPTC器件需要更长时间才会动作,它依然可以保护电机不会损坏。

网友A(2022-01-03):
自恢复保险丝跳闸后的电阻多大,是规格书上的R1max吗,看着感觉比常温下的电阻大一点但是也还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