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常识时间------略微详细一点点的共模电压推导

楼主(2021-06-29):
有些同志,对教课书上的概念内涵的理解,过于肤浅,这里略微详细地推导一下,看看数学的重要性。

先看下图中的【反面教材】:

楼主:
对于理想运放,其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之间的关系为:

此时如果加入电压Vc,那么输出电压理想情况下是不变的。

但对于实际的运放,输出电压会轻微地响应Vc:

此时的共模输入电压VCM=(VC+VC+VD)/2=VC+VD/2

楼主:
现在关键时刻来了,根据高等数学教材中的某个原理,当共模放大倍数Acm远低于A时,输出电压近似为:

上式中三个黑线标示的符号是常数。
请问这是教课书中的什么原理?

楼主:
这个严格数学推导得到的结果,是不是相当于我上一个贴子说的,相当于定义K=0.5???

网友A:
我直觉,共模电压不是这么简单的一除一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直觉,共模电压不是这么简单的一除一加。

论坛里十个电工,有九个半都能熟练背诵差模和共模的公式----下图这个。
但是没有几个能知道来源以及其内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