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vivado使用方法

楼主(2021-06-29):
一、新建工程
首先打开vivado2017.4

点击create project

点击next

为新建的工程起名字,路径和名字都不要有中文
起好名字后点击next

起好名字后点击next

选择RTL project,勾选do not specify sources at this time,表示以后再配置资源文件
选好了之后点击next

输入你的FPGA板的型号,我的是xc7a100tcsg424

然后点击next

finish之后,如图所示,可以配置语言,这里选择的是VHDL

然后我们开始新建/添加文件,点击+

选择add or create design sources

双击你所建立的source之后,就可以开始写程序了
二、写程序

在这里我提供一个简单的程序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test is
Port (
led:out std_logic;
switch:in std_logic
);
end test;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test is

begin
process(switch)
begin
if switch=’1’ then
led<=’1’;
else
led<=’0’;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al;

然后我们开始写仿真程序
同样建立一个仿真文件

楼主:
仿真文件的命名通常为test_bench

这里我也提供对应的仿真程序,以供参考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test_bench is
end test_bench;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test_bench is
component test port(
led :out std_logic;
switch:in std_logic);
end component;
signal led:std_logic:=’0’;
signal switch:std_logic:=’0’;
begin
dut:test port map(
led=>led,switch=>switch
);
process
begin
switch<=’1’;
wait for 10ms;
switch<=’0’;
wait for 10ms;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al;
写完之后点击保存

三、仿真
然后开始仿真

仿真界面的上方有三个键:a是重新开始仿真,b是开始仿真直到点击break(F5),c是仿真指定的时间,

我这里设置的是100ms

点击红色圆圈里的是看到所有仿真波形

仿真波形没有错误,开始综合
四、综合
点击 run synthesis,等待一段时间

跳出一个对话框,点击cancel
六、约束

如果你没有现成的约束文件,就自己约束了
先点击 open synthsized design

打开开发板的使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