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Vivado裸机工程搭建教程

楼主(2021-06-29):
Vivado裸机工程搭建教程

一、Cygwin生成vivado HDL工程教程
1、Cygwin软件安装配置
第一步为Cygwin软件的安装,软件已经下载好(如下图),直接双击安装,安装教程可以自行百度,网上资料很多,就不再赘述。

可使用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200957619b0c30cb0621b478.html教程来进行安装,介绍的比较详细,注意,因为Cygwin软件需要安装自己需要的插件功能,一定要保证联网状态下进行安装。后期安装过程中需要使用到“git”与“make”功能,安装时需要将这两个关键词输入安装相应的功能块,否则用的时候需要重新勾选安装这两块功能。

注意!!!!!!!!!!!!!!!!!!:安装时候很有可能没有make。。。。需要自己下载

在这个网站http://ftp.gnu.org/gnu/make/下载make3.8.1的安装包,一层一层的退出当前路径,或者在cygwin里面输入cd c:应该也可以退出去,然后在cygwin的安装路径下将其解压缩,进入后

      ./configure

      ./build.sh

      于是在当前文件夹中会自动生成make.exe,然后将其复制到shell命令根目录中。

      mv  make.exe  /bin

      然后就可以使用了,可以which make看看。

安装好软件正常打开如下图所示:

2、Vivado软件安装配置
Vivado软件目前为止已经到了2017.2版本,可以根据需要到赛灵思官网下载相应的版本(https://china.xilinx.com/support/download.html),新的版本可能目前用的人较少,有些未知的bug目前也没有发现,出了问题不好解决,这里选用了目前经过大量工程师与开发人员实验较好的2015.4版本,本人电脑vivado安装路径为D:\vivado2015.4\Vivado\2015.4\bin,需要记住,后期需要用到该路径。按照百度教程安装好之后如下图所示:

注意:安装过程中一定把SDK选上,后期裸机ARM代码需要用到。

其中vivado主要用作HDL工程开发,主要操作都在该软件里面;system generator用作MATLAB下simulink生成ip核,是一种快速定制ip核的方案;SDK用作HDL硬件工程搭建好之后,将硬件导入SDK,在SDK中来通过C/C++代码完成ARM部分对整个板子的控制;vivado HLS则是一种通过C/C++语言生成ip核的方案,比起Verilog语言生成ip核更加方便,使用户可以仅使用一种语言就可以完成整个工程流程的开发。

注意:!!!!!!!!!这样依旧不行,要先安装2015.4.2的补丁包,位于牛/补充文件中

3、HDL版本匹配选择
如上所示,vivado的版本已经很多,与之相对应的HDL版本也比较多,每一种HDL版本只支持特定的vivado版本,因此在选择时需要根据自己的vivado版本来选择相应的HDL,本教程使用的是vivado2015.4.2,根据下图对应可以看到,必须使用hdl_2016_r1才能最好的匹配软件。

4、Vivado工程生成
以上工作准备就绪,就可以正式开始vivado工程的生成。首先,确保Cygwin需要用到的几个功能块都已存在,分别在Cygwin输入

which git

which make

which vivado

检查三个软件是否存在,如果在第一步Cygwin软件安装配置没有将git与make安好的话,Cygwin软件界面将打印找不到该软件路径的信息,需要重新安装该软件,并联网在选择插件区域重新选择这两个插件;同理,第三个vivado软件也会报错不存在,这是因为虽然电脑安装了vivado,但是Cygwin软件不知道,不能扫描到,需要将vivado的路径添加到Cygwin里。方法是:

1)找到.bashrc文件并打开,本人电脑路径为C:\cygwin64\home\710-6

2)打开.bashrc文件添加上面说过的vivado的路径D:\vivado2015.4\Vivado\2015.4\bin进该文件并保存

3)再次进入Cygwin软件输入三个命令,可以看到三个软件都能扫描到并打印出路径

4)解压hdl-2016_r1.zip文件,将解压后文件放入自定义路径,并在Cygwin中进入该路径。本机将解压后的文件放到了E盘,Cygwin进入路径为E:\hdl-2016_r1,如下图所示:

5)输入make –C projects/fmcomms2/zc702,标红部分为自己的目的设备,根据自己的需要输入生成。过程如下图所示:

6)成功生成之后,进入工程,综合布线生成bit文件,没有问题,vivado工程成功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