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烦各位老板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2021-06-29):
出处:http://www.**/d/1359793.html

对这电路能实现2*16pwms > 32bit DAC很是怀疑,这个应该是翻译错了...
或者哪位大佬详解一下。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要注意原文的如下指标:

分辨率= 32位= 3×10–10= 1.2 nV = 192 dB。
DNL(微分非线性)= 27位= 400 nV = 162 dB。
INL(积分非线性)= 22位= 1.6 µV = 130 dB。
满量程精度(未加边框)= 11位=±2.5 mV = 66 dB。
零精度= 23位=±500 nV±10 nV /°C = 140 dB。
纹波和噪声= 21位= 2 µV pp = 128 dB。

网友A:
这个电路的作者还是很NB的,设计过很多有意思的电路,

网友A:
这电路左半边是个高低位电压叠加电路,右半边是个均值保持电路,

只要计算左半边的输出电压均值的表达式,即可计算出分辨率、DNL、INL指标,

网友B:
分辨率确实可以达到32bit,但涉嫌标题党。
这个不是有效分辨率。就上述电路器件,能实现有效分辨率18bit就算不错的水平了。
电路中各器件的噪声肯定远远大于这个分辨率所要求的了。
这个电路的好处是快速稳定(相对于其他PWM滤波器)。
所谓32bit,就是图左下的开关实现了对基准的1/65536微调,然后主PWM是16bit的,所以两项相乘就是32bi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