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零死角玩转stm32-高级篇之SDIO

楼主(2021-06-29):
1、SDIO(4bit + DMA、支持SDHC)

   1.1 实验描述及工程文件清单
实验描述:MicroSD卡(SDIO模式)测试实验,采用4bit数据线模式。没有跑文件系统,只是单纯地读block并将测试信息通过串口1在电脑的超级终端上 打印出来。
硬件连接:MicroSD卡(SDIO模式)测试实验,采用4bit数据线模式。没有跑文件系统,只是单纯地读block并将测试信息通过串口1在电脑的超级终端上 打印出来。
用到的库文件:startup/start_stm32f10x_hd.cCMSIS/core_cm3.cCMSIS/system_stm32f10x.cFWlib/stm32f10x_gpio.cFWlib/stm32f10x_rcc.cFWlib/stm32f10x_usart.cFWlib/ stm32f10x_sdio.cFWlib/ stm32f10x_dma.cFWlib/ misc.c
用户编写的文件:USER/main.cUSER/stm32f10x_it.cUSER/usart1.cUSER/ sdio_sdcard.c

楼主:
野火STM32开发板 MicroSD卡硬件原理图:

楼主:
 1.2 SDIO简介

野火STM32开发板的CPU ( STM32F103VET6 )具有一个SDIO接口。SD/SDIO/MMC主机接口可以支持MMC卡系统规范4.2版中的3个不同的数据总线模式:1位(默认)、4位和8位。在8位模式下,该接口可以使数据传输速率达到48MHz,该接口兼容SD存储卡规范2.0版。SDIO存储卡规范2.0版支持两种数据总线模式:1位(默认)和4位。

目前的芯片版本只能一次支持一个SD/SDIO/MMC 4.2版的卡,但可以同时支持多个MMC 4.1版或之前版本的卡。除了SD/SDIO/MMC,这个接口完全与CE-ATA数字协议版本1.1兼容。

楼主:
1.3 SD协议

大多数人原来没有了解过SD协议,又看到SDIO的驱动有2000多行,感觉无从下手。所以野火重新写了这个文档进行详细的解释,帮助大家更快地跨过这道槛。

附资料:《Simplified_Physical_Layer_Spec.pdf》,这个资料包含了SDIO协议中SD存储卡的部分。

下面野火结合STM32的SDIO,分析SD协议,让大家对它先有个大概了解,更具体的说明在代码中展开。

楼主:
一.从SDIO的时钟说起。

SDIO_CK时钟是通过PC12引脚连接到SD卡的,是SDIO接口与SD卡用于同步的时钟。

SDIO选配器挂载到AHB总线上,通过HCLK二分频输入到适配器得到SDIO_CK的时钟,这时SDIO_CK = HCLK/(2+CLKDIV)。其中CLKDIV是SDIO_CLK(寄存器)中的CLKDIV位。

另外,SDIO_CK也可以由SDIOCLK通过设置bypass模式直接得到,这时SDIO_CK = SDIOCLK=HCLK。

楼主:
通过下面的库函数来配置时钟:

SDIO_Init(&SDIO_InitStructure);

对SD卡的操作一般是大吞吐量的数据传输,所以采用DMA来提高效率,SDIO采用的是DMA2中的通道4。在数据传输的时候SDIO可向DMA发出请求。

楼主:
二.讲解SDIO的命令、数据传输方式。

SDIO的所有命令及命令响应,都是通过SDIO-CMD引脚来传输的。

楼主:
命令只能由host即STM32的SDIO控制器发出。SDIO协议把命令分成了11种,包括基本命令,读写命令还有ACMD系列命令等。其中,在发送ACMD命令前,要先向卡发送编号为CMD55的命令。

楼主:
参照下面的命令格式图,其中的start bit,transmission bit ,crc7,endbit,都是由STM32中的SDIO硬件完成,我们在软件上配置的时候只需要设置command index和命令参数argument。Command index就是命令索引(编号),如CMD0,CMD1…被编号成0,1...。有的命令会包含参数,读命令的地址参数等,这个参数被存放在argument段。

网友A:
SDIO没有问题,主要是文件系统,不好弄呀。哈哈!

楼主:
可以通过下面的函数来配置、发送命令: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发送命令

楼主:
SD卡对host的各种命令的回复称为响应,除了CMD0命令外,SD卡在接收到命令都会返回一个响应。对于不同的命令,会有不同的响应格式,共7种,分为长响应型(136bit)和短响应型(48bit)。以下图,响应6(R6)为例:

楼主:
SDIO通过CMD接收到响应后,硬件去除头尾的信息,把command index 保存到SDIO_RESPCMD寄存器,把argument field内容保存存储到SDIO_RESPx寄存器中。这两个值可以分别通过下面的库函数得到。

楼主:
SDIO_GetCommandResponse();  //卡返回接收到的命令

楼主:
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1); //卡返回的argument field内容

楼主:
数据写入,读取。请看下面的写数据时序图,在软件上,我们要处理的只是读忙。另外,我们的实验中用的是Micro SD卡,有4条数据线,默认的时候SDIO采用1条数据线的传输方式,更改为4条数据线模式要通过向卡发送命令来更改。

楼主:
三.卡的种类。

STM32的SDIO支持SD存储卡,SD I/O卡 ,MMC卡。

楼主:
其中SDI/O卡与SD存储卡是有区别的,SDI/O卡实际上就是利用SDIO接口的一些模块,插入SD的插槽中,扩展设备的功能,如:SDI/O wifi, SDI/O cmos相机等。而SD存储卡就是我们平时常见的单纯用于存储数据的卡。

楼主:
本实验中使用的Micro SD卡属于SDSC(标准容量,最大两G)卡。介绍卡的种类是因为SD协议中的命令也支持这三种类型的卡,因此对STM32中的SDIO接口进行初始化后,上电后就要对接入的卡进行检测、分类,这个过程是通过向卡发送一系列不同的命令,根据卡不同的响应来进行分类。

楼主:
下面进入代码展开具体讲解。

1.4 代码分析

首先要添加用的库文件,在工程文件夹下Fwlib下我们需添加以下库文件:

楼主:
FWlib/stm32f10x_gpio.c

FWlib/stm32f10x_rcc.c

FWlib/stm32f10x_usart.c

FWlib/stm32f10x_sdio.c

FWlib/stm32f10x_dma.c

FWlib/misc.c

楼主:
还要在 stm32f10x_conf.h中把相应的头文件添加进来:

楼主:
#include "stm32f10x_dma.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stm32f10x_rcc.h"

#include "stm32f10x_sdio.h"

#include "stm32f10x_usart.h"

#include "misc.h"

楼主:
保持良好的习惯,从main函数开始分析:

楼主:
int main(void)

{

/*进入到main函数前,启动文件startup(startup_stm32f10x_xx.s)已经调用了在

system_stm32f10x.c中的SystemInit(),配置好了系统时钟,在外部晶振8M的条件下,

设置HCLK = 72M  */

/* Interrupt Config */

NVIC_Configuration();

/* USART1 config */

USART1_Config();

/*------------------------------ SD Init ---------------------------------- */

Status = SD_Init();

printf( "\r\n 这是一个MicroSD卡实验(没有跑文件系统).........\r\n " );

if(Status == SD_OK) //检测初始化是否成功

{

printf( " \r\n SD_Init 初始化成功 \r\n " );

}

else

{

printf("\r\n SD_Init 初始化失败 \r\n" );

printf("\r\n 返回的Status的值为: %d \r\n",Status );

}

printf( " \r\n CardType is :%d ", SDCardInfo.CardType );

printf( " \r\n CardCapacity is :%d ", SDCardInfo.CardCapacity );

printf( " \r\n CardBlockSize is :%d ", SDCardInfo.CardBlockSize );

printf( " \r\n RCA is :%d ", SDCardInfo.RCA);

printf( " \r\n ManufacturerID is :%d \r\n", SDCardInfo.SD_cid.ManufacturerID );

SD_EraseTest();    //擦除测试

SD_SingleBlockTest();  //单块读写测试

SD_MultiBlockTest();  //多块读写测试

while (1)

{}

}

楼主:
main函数的流程简单明了:

楼主:
1、用NVIC_Configuration()初始化好SDIO的中断;

楼主:
2、用USART1_Config()配置好用于返回调试信息的串口,SD_Init()开始进行SDIO的初始化;

楼主:
3、最后分别用SD_EraseTest()、SD_SingleBlockTest()、SD_MultiBlockTest()进行擦除,单数据块读写,多数据块读写测试。

楼主:
下面我们先进入SDIO驱动函数的大头——SD_Init()进行分析:

楼主:
/*

* 函数名:SD_Init

* 描述  :初始化SD卡,使卡处于就绪状态(准备传输数据)

* 输入  :无

* 输出  :-SD_Error SD卡错误代码

*         成功时则为 SD_OK

* 调用  :外部调用

*/

SD_Error SD_Init(void)

{

/*重置SD_Error状态*/

SD_Error errorstatus = SD_OK;

/* SDIO 外设底层引脚初始化 */

GPIO_Configuration();

/*对SDIO的所有寄存器进行复位*/

SDIO_DeInit();

/*上电并进**识别流程,确认卡的操作电压  */

errorstatus = SD_PowerON();

/*如果上电,识别不成功,返回“响应超时”错误 */

if (errorstatus != SD_OK)

{

/*!< CMD Response TimeOut (wait for CMDSENT flag) */

return(errorstatus);

}

/*卡识别成功,进**初始化    */

errorstatus = SD_InitializeCards();

if (errorstatus != SD_OK)   //失败返回

{

/*!< CMD Response TimeOut (wait for CMDSENT flag) */

return(errorstatus);

}

/*!< Configure the SDIO peripheral

楼主:
上电识别,卡初始化都完成后,进入数据传输模式,提高读写速度

速度若超过24M要进入bypass模式

!< on STM32F2xx devices, SDIOCLK is fixed to 48MHz

!< SDIOCLK = HCLK, SDIO_CK = HCLK/(2 + SDIO_TRANSFER_CLK_DIV) */

SDIO_InitStructure.SDIO_ClockDiv = SDIO_TRANSFER_CLK_DIV;

楼主:
SDIO_InitStructure.SDIO_ClockEdge = SDIO_ClockEdge_Rising;         //上升沿采集数据

SDIO_InitStructure.SDIO_ClockBypass = SDIO_ClockBypass_Disable;  //时钟频率若超过24M,要开启此模式

SDIO_InitStructure.SDIO_ClockPowerSave = SDIO_ClockPowerSave_Disable;    //若开启此功能,在总线空闲时关闭sd_clk时钟

楼主:
SDIO_InitStructure.SDIO_BusWide = SDIO_BusWide_1b;                        //1位模式

SDIO_InitStructure.SDIO_HardwareFlowControl = SDIO_HardwareFlowControl_Disable; //硬件流,若开启,在FIFO不能进行发送和接收数据时,数据传输暂停

楼主:
SDIO_Init(&SDIO_InitStructure);

if (errorstatus == SD_OK)

{

/*----------------- Read CSD/CID MSD registers ------------------*/

errorstatus = SD_GetCardInfo(&SDCardInfo);   //用来读取csd/cid寄存器

}

if (errorstatus == SD_OK)

{

/*----------------- Select Card --------------------------------*/

errorstatus = SD_SelectDeselect((uint32_t) (SDCardInfo.RCA << 16));   //通过cmd7  ,rca选择要操作的卡

}

if (errorstatus == SD_OK)

{

errorstatus = SD_EnableWideBusOperation(SDIO_BusWide_4b);   //开启4bits模式

}

return(errorstatus);

}

楼主:
先从整体上了解这个SD_Init()函数:

1.用 GPIO_Configuration()进行SDIO的端口底层配置

2.分别调用了SD_PowerON()和SD_InitializeCards()函数,这两个函数共同实现了上面提到的卡检测、识别流程。

3.调用SDIO_Init(&SDIO_InitStructure)库函数配置SDIO的时钟,数据线宽度,硬件流(在读写数据的时候,开启硬件流是和很必要的,可以减少出错)

4. 调用SD_GetCardInfo(&SDCardInfo)获取sd卡的CSD寄存器

楼主:
中的内容,在main函数里输出到串口的数据就是这个时候从卡读取得到的。

楼主:
5. 调用SD_SelectDeselect()选定后面即将要操作的卡。

楼主:
6.调用SD_EnableWideBusOperation(SDIO_BusWide_4b)开启4bit数据线模式

如果SD_Init()函数能够执行完整个流程,并且返回值是SD_OK的话则说明初始化成功,就可以开始进行擦除、读写的操作了。

下面进入SD_PowerON()函数,分析完这个函数大家就能了解SDIO如何接收、发送命令了。

楼主:
/*

* 函数名:SD_PowerON

* 描述  :确保SD卡的工作电压和配置控制时钟

* 输入  :无

* 输出  :-SD_Error SD卡错误代码

*         成功时则为 SD_OK

* 调用  :在 SD_Init() 调用

*/

SD_Error SD_PowerON(void)

{

SD_Error errorstatus = SD_OK;

uint32_t response = 0, count = 0, validvoltage = 0;

uint32_t SDType = SD_STD_CAPACITY;

/*!< Power ON Sequence -----------------------------------------------------*/

/*!< Configure the SDIO peripheral */

/*!< SDIOCLK = HCLK, SDIO_CK = HCLK/(2 + SDIO_INIT_CLK_DIV) */

/*!< on STM32F2xx devices, SDIOCLK is fixed to 48MHz */

/*!< SDIO_CK for initialization should not exceed 400 KHz */

/*初始化时的时钟不能大于400KHz*/

SDIO_InitStructure.SDIO_ClockDiv = SDIO_INIT_CLK_DIV; /* HCLK = 72MHz, SDIOCLK = 72MHz, SDIO_CK = HCLK/(178 + 2) = 400 KHz */

SDIO_InitStructure.SDIO_ClockEdge = SDIO_ClockEdge_Rising;

SDIO_InitStructure.SDIO_ClockBypass = SDIO_ClockBypass_Disable;  //不使用bypass模式,直接用HCLK进行分频得到SDIO_CK

SDIO_InitStructure.SDIO_ClockPowerSave = SDIO_ClockPowerSave_Disable; // 空闲时不关闭时钟电源

SDIO_InitStructure.SDIO_BusWide = SDIO_BusWide_1b;                    //1位数据线

SDIO_InitStructure.SDIO_HardwareFlowControl = SDIO_HardwareFlowControl_Disable;//硬件流

SDIO_Init(&SDIO_InitStructure);

/*!< Set Power State to ON */

SDIO_SetPowerState(SDIO_PowerState_ON);

/*!< Enable SDIO Clock */

SDIO_ClockCmd(ENABLE);

/*下面发送一系列命令,开始卡识别流程*/

/*!< CMD0: GO_IDLE_STATE ---------------------------------------------------*/

/*!< No CMD response required */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0x0;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_CMD_GO_IDLE_STATE; //cmd0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No;  //无响应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则CPSM在开始发送命令之前等待数据传输结束。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写命令进命令寄存器

errorstatus = CmdError();//检测是否正确接收到cmd0

if (errorstatus != SD_OK) //命令发送出错,返回

{

/*!< CMD Response TimeOut (wait for CMDSENT flag) */

return(errorstatus);

}

/*!< CMD8: SEND_IF_COND ----------------------------------------------------*/

/*!< Send CMD8 to verify SD card interface operating condition */

/*!< Argument: - [31:12]: Reserved (shall be set to '0')

- [11:8]: Supply Voltage (VHS) 0x1 (Range: 2.7-3.6 V)

- [7:0]: Check Pattern (recommended 0xAA) */

/*!< CMD Response: R7 */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SD_CHECK_PATTERN;   //接收到命令sd会返回这个参数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IO_SEND_IF_COND;  //cmd8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Short;     //r7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关闭等待中断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检查是否接收到命令*/

errorstatus = CmdResp7Error();

if (errorstatus == SD_OK)     //有响应则card遵循sd协议2.0版本

{

CardType = SDIO_STD_CAPACITY_SD_CARD_V2_0; /*!< SD Card 2.0 ,先把它定义会sdsc类型的卡*/

SDType = SD_HIGH_CAPACITY;  //这个变量用作acmd41的参数,用来询问是sdsc卡还是sdhc卡

}

else  //无响应,说明是1.x的或mmc的卡

{

/*!< CMD55 */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0x00;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_CMD_APP_CMD;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Short;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Resp1Error(SD_CMD_APP_CMD);

}

/*!< CMD55 */     //为什么在else里和else外面都要发送CMD55?

//发送cmd55,用于检测是sd卡还是mmc卡,或是不支持的卡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0x00;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_CMD_APP_CMD;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Short; //r1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Resp1Error(SD_CMD_APP_CMD);  //是否响应,没响应的是mmc或不支持的卡

/*!< If errorstatus is Command TimeOut, it is a MMC card */

/*!< If errorstatus is SD_OK it is a SD card: SD card 2.0 (voltage range mismatch)

or SD card 1.x */

if (errorstatus == SD_OK) //响应了cmd55,是sd卡,可能为1.x,可能为2.0

{

/*下面开始循环地发送sdio支持的电压范围,循环一定次数*/

/*!< SD CARD */

/*!< Send ACMD41 SD_APP_OP_COND with Argument 0x80100000 */

while ((!validvoltage) && (count < SD_MAX_VOLT_TRIAL))

{

//因为下面要用到ACMD41,是ACMD命令,在发送ACMD命令前都要先向卡发送CMD55

/*!< SEND CMD55 APP_CMD with RCA as 0 */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0x00;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_CMD_APP_CMD;   //CMD55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Short;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Resp1Error(SD_CMD_APP_CMD); //检测响应

if (errorstatus != SD_OK)

{

return(errorstatus);//没响应CMD55,返回

}

//acmd41,命令参数由支持的电压范围及HCS位组成,HCS位置一来区分卡是SDSc还是sdhc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SD_VOLTAGE_WINDOW_SD | SDType;    //参数为主机可供电压范围及hcs位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_CMD_SD_APP_OP_COND;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Short;  //r3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Resp3Error();    //检测是否正确接收到数据

if (errorstatus != SD_OK)

{

return(errorstatus);  //没正确接收到acmd41,出错,返回

}

/*若卡需求电压在SDIO的供电电压范围内,会自动上电并标志pwr_up位*/

response = 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1);   //读取卡寄存器,卡状态

validvoltage = (((response >> 31) == 1) ? 1 : 0); //读取卡的ocr寄存器的pwr_up位,看是否已工作在正常电压

count++;            //计算循环次数

}

if (count >= SD_MAX_VOLT_TRIAL) //循环检测超过一定次数还没上电

{

errorstatus = SD_INVALID_VOLTRANGE;      //SDIO不支持card的供电电压

return(errorstatus);

}

/*检查卡返回信息中的HCS位*/

if (response &= SD_HIGH_CAPACITY)  //判断ocr中的ccs位 ,如果是sdsc卡则不执行下面的语句

{

CardType = SDIO_HIGH_CAPACITY_SD_CARD;  //把卡类型从初始化的sdsc型改为sdhc型

}

}/*!< else MMC Card */

return(errorstatus);

}

楼主:
这个函数的流程就是卡的上电、识别操作,如下图:

楼主:
卡的上电,识别流程:

截图来自《Simplified_Physical_Layer_Spec.pdf》 page27

代码中所有的判断语句都是根据这个图的各个识别走向展开的,最终把卡分为1.0版的SD存储卡,2.0版的SDSC卡和2.0版的SDHC卡。

楼主:
在这个代码流程中有两点要注意一下:

1.初始化的时钟。SDIO_CK的时钟分为两个阶段,在初始化阶段SDIO_CK的频率要小于400KHz,初始化完成后可把SDIO_CK调整成高速模式,高速模式时超过24M要开启bypass模式,对于SD存储卡即使开启bypass,最高频率不能超过25MHz。

楼主:
2.CMD8命令。

楼主:
CMD8命令中的VHS是用来确认主机SDIO是否支持卡的工作电压的。Check pattern部分可以是任何数值,若SDIO支持卡的工作电压,卡会把接收到的check pattern数值原样返回给主机。

楼主:
3.ACMD41命令。

这个命令也是用来进一步检查SDIO是否支持卡的工作电压的,协议要它在调用它之前必须先调用CMD8,另外还可以通过它命令参数中的HCS位来区分卡是SDHC卡还是SDSC卡。

楼主:
确认工作电压时循环地发送ACMD41,发送后检查在SD卡上的OCR寄存器中的pwr_up位,若pwr_up位置为1,表明SDIO支持卡的工作电压,卡开始正常工作。

楼主:
同时把ACMD41中的命令参数HCS位置1,卡正常工作的时候检测OCR寄存器中的CCS位,若CCS位为1则说明该卡为SDHC卡,为零则为SDSC卡。

楼主:
因为ACMD41命令属于ACMD命令,在发送ACMD命令前都要先发送CMD55.

楼主:
ACMD41命令的响应(R3),返回的是OCR寄存器的值

楼主:
SD卡上电确认成功后,进入SD_InitializeCards()函数:

楼主:
/*

* 函数名:SD_InitializeCards

* 描述  :初始化所有的卡或者单个卡进入就绪状态

* 输入  :无

* 输出  :-SD_Error SD卡错误代码

*         成功时则为 SD_OK

* 调用  :在 SD_Init() 调用,在调用power_on()上电卡识别完毕后,调用此函数进**初始化

*/

SD_Error SD_InitializeCards(void)

{

SD_Error errorstatus = SD_OK;

uint16_t rca = 0x01;

if (SDIO_GetPowerState() == SDIO_PowerState_OFF)

{

errorstatus = SD_REQUEST_NOT_APPLICABLE;

return(errorstatus);

}

if (SDIO_SECURE_DIGITAL_IO_CARD != CardType)//判断卡的类型

{

/*!< Send CMD2 ALL_SEND_CID */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0x0;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_CMD_ALL_SEND_CID;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Long;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Resp2Error();

if (SD_OK != errorstatus)

{

return(errorstatus);

}

CID_Tab[0] = 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1);

CID_Tab[1] = 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2);

CID_Tab[2] = 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3);

CID_Tab[3] = 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4);

}

/*下面开始SD卡初始化流程*/

if ((SDIO_STD_CAPACITY_SD_CARD_V1_1 == CardType) ||  (SDIO_STD_CAPACITY_SD_CARD_V2_0 == CardType) ||  (SDIO_SECURE_DIGITAL_IO_COMBO_CARD == CardType)

||  (SDIO_HIGH_CAPACITY_SD_CARD == CardType))  //使用的是2.0的卡

{

/*!< Send CMD3 SET_REL_ADDR with argument 0 */

/*!< SD Card publishes its RCA. */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0x00;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_CMD_SET_REL_ADDR;  //cmd3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Short; //r6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Resp6Error(SD_CMD_SET_REL_ADDR, &rca); //把接收到的卡相对地址存起来。

if (SD_OK != errorstatus)

{

return(errorstatus);

}

}

if (SDIO_SECURE_DIGITAL_IO_CARD != CardType)

{

RCA = rca;

/*!< Send CMD9 SEND_CSD with argument as card's RCA */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uint32_t)(rca << 16);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_CMD_SEND_CSD;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Long;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Resp2Error();

if (SD_OK != errorstatus)

{

return(errorstatus);

}

CSD_Tab[0] = 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1);

CSD_Tab[1] = 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2);

CSD_Tab[2] = 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3);

CSD_Tab[3] = 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4);

}

errorstatus = SD_OK; /*!< All cards get intialized */

return(errorstatus);

}

楼主:
这个函数向卡发送了CMD2和CMD3命令

1.CMD2

楼主:
CMD2命令是要求卡返回它的CID寄存器的内容。

命令的响应格式(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