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TortoiseGit可以单机使用?

楼主(2021-06-30):
做单片机软件,想建立一个版本管理,准备用TortoiseGit进行版本控制,但发现只有“远端”路径选项;不知道能不能进行本机上管理。如:在E:盘建立一个版本库,在F:盘是源文件,有修改后,提交到E:盘

网友A:
可以指定路径的吧,要么试试其它开源软件,看有莫有本地映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指定路径的吧,要么试试其它开源软件,看有莫有本地映射功能。

SVN可以,这个不行。

网友B:
lz没用过Git?TortoiseGit只是Git的一个可视化工具而已啊,怎么会不支持本地仓库。。。

另外如果是本地管理的话,“在E:盘建立一个版本库,在F:盘是源文件,有修改后,提交到E:盘”这个操作有意义吗。。。

推荐一个,win/mac最好用的Git可视化工具个人认为是SourceTree或者VS Code的集成Git工具。推荐使用前者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没用过Git?TortoiseGit只是Git的一个可视化工具而已啊,怎么会不支持本地仓库。。。

另外如果是本地管 ...

楼主只想用来版本管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只想用来版本管理,

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D:
git可以本地使用的,这个就是个可视化工具,建议学习下指令,常用的指令不多,本地备份到另一个硬盘感觉用处不大,git的主要是可以远程备份、多人协同开发,要是就像想用的化,可以搭建本地的git服务器,然后局域网内的包含你自己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