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求助:SH79F1611类EEPROM擦除失败

楼主(2021-06-30):
按官方例程操作类EEPROM,擦除和编程都无效,用编程器在类EEPROM写入数据,然后调试中读取写入的数据可以正确读出,反复查看数据手册及相关例程代码没有找到问题所在,为何编译器显示SFR XPAGE为ROM区呢?参看下图,请各位指点一二,感谢!

网友A:
这个只有多检查一下代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