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509开关量模块是如何进行对码的?

楼主(2021-06-30):
对码是什么?

SK509 是我司推出的一款大功率工业级可对码远程无线四路开关量模块。有很多客户问过我司,对码是什么?在很多应用场合,需要多个发射端对应一个接收端或者多个接收端对应一个发射端来使用,而这个功能就可以通过对码来实现。

SK509开关量模块如何进行对码?

即时工作模式

选择即时模式后,如果没有对过码,则是正常一对一的使用场合。任何一方的输入改变都会同步到对方模块的输出,系统为双向通讯制式。每个模块都有独立的四路输入信号和四路输出信号,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对应的。每个模块都会即时监测4 个输入口的状态,任何一个输入信号状态改变后便会向对方发出无线信号,对方收到了信号后便会将自身的4 路输出状态同步输出,并且回传一个应答信号,如果主动方在一定时间后未能成功收到对方的应答信号,则会启动重发机制(最多发射3 次信号)。

正常工作模式下模块输入输出口状态详解:

模块的逻辑关系如下表所示:

即时模式(双向通讯)
定时模式(单向通讯)
主机输入
从机输出
主机输入
从机输出
IN1
断开
OUT1
断开
IN1
断开
OUT1
断开
短接
吸合
短接
吸合
IN2
断开
OUT2
断开
IN2
断开
OUT2
断开
短接
吸合
短接
吸合
IN3
断开
OUT3
断开
IN3
断开
OUT3
断开
短接
吸合
短接
吸合
IN4
断开
OUT4
断开
IN4
断开
OUT4
断开
短接
吸合
短接
吸合
从机输入
主机输出
从机输入
主机输出
IN1
断开
OUT1
断开
IN1
X
OUT1
断开
短接
吸合
IN2
断开
OUT2
断开
IN2
X
OUT2
短接
吸合
IN3
断开
OUT3
断开
IN3
X
OUT3
短接
吸合
IN4
断开
OUT4
断开
IN4
X
OUT4
短接
吸合

例如,模块A和模块B通讯,模块A的输出状态对应的是模块B的输入状态,反之亦然,如下图所示:

选择即时模式后,如果有通道对过码,则模块会监测对过码那几路输入口的状态,状态改变后会发出无线信号,对方收到信号后,会同步到对过码的那一路通道的输出端。此时没对过码的通道即使输入状态有变化也不会发出无线信号。上电时如果拨码开关DIP7和DIP8配置跟上次上电读取的状态不一致,则之前的对码关系被取消。在即时模式中,从机还会定时地向主机发送一个问询信号,要求返回同步状态信息。如果通讯信号失败,那么报警灯会常亮报警,同时输出状态会归0,继电器呈断开状态;以四对一的应用为例,成功对码后的开关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以一对四的应用为例,成功对码后的开关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注:在此种工作模式下,初始化上电后模块双方会首次同步输入输出信号,故发射和接受两端不建议同时上电。

对码模式

但在即时模式下,可以通过对码将多个主机的通道与一个从机的通道一一绑定对应。对码步骤如下:

a) 将需要对码的每个模块配置一个地址ID(一个系统中不能有重复),如出厂已经要求配置好则无需重新配置;

b) 拨码开关5 和8 拨到ON,拨码开关6 拨到OFF(进对码模式);如果为主机(发射端),拨码开关7 拨到ON,如果为从机(接收端),拨码开关7 拨到OFF。如下图所示:

c) 将从机要对码的通道INX 短接到GND(如果多个通道都短接到GND,则会按1234 的顺序依次优先),然后给从机上电。如果没有检测到任何通道短接到GND,则ALT LED 灯闪烁,表示对码失败;有成功检测到某个对码通道短接到GND,则ALT LED 灯一直点亮,表示正处于对码模式。如下图所示:

灯会熄灭。如果对码不成功,则ALT LED 灯会一直点亮。

注意事项:

a) 对码过程中必须先给从机上电,再给主机上电;

b) 每次只能一个通道对码。如果没有通道对码,则为默认;

c) 定时模式下没有对码功能;

d) 主机端模块有一个通道对码成功之后,其它没对码的通道即使输入状态有变化亦不再发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