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KIT4与PIC18F47Q43问题

楼主(2021-06-30):
求大神指点,以前用的PICKIT3都很好用,现用PICKIT4对应用了一个PIC18F47Q43,编译等都是OK,但用PICKIT4下载到IC就是下不了,有大神有指点。

Product Version: MPLAB X IDE v5.50

楼主:
Launching
Please select a connected tool in Project Properties to continue. pk4hybrid
The debugger could not be started.  Terminating debug session.
User program finished

启动
请在“项目属性”中选择已连接的工具以继续。 pk4hybrid
调试器无法启动。 终止调试会话。
用户程序完成

网友A:
首先MPLAB X 能看到PICKIT4吗?
属性里能看到 PICkit 4: BUR XXXXXXXX

连接成功了吗?
提示
Connecting to MPLAB PICkit 4...

Currently loaded versions:
Application version............00.06.56
Boot version...................01.00.00
Script version.................00.04.48
Script build number............7acb7c9d66
Tool pack version .............1.8.1120
Connecting to MPLAB PICkit 4...

Currently loaded versions:
Boot version...................01.00.00
Updating firmware application...
Connecting to MPLAB PICkit 4...

Currently loaded versions:
Application version............00.06.87
Boot version...................01.00.00
Script version.................00.04.48
Script build number............7acb7c9d66
Tool pack version .............1.8.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