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熟悉三星四位的单片机请进来看下

楼主(2021-06-30):
S3F7588,资料显示有计数功能,但如何设置都没有出来计数功能?有高手指点下吗?
WX:13763382507,谢谢!

楼主:
你好,7588计时器一直没输出,如何设置都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能否指点下?

tyw
少累,木玩过.自已啃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7588计时器一直没输出,如何设置都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能否指点下? ...

用Google翻译,慢慢啃资料. P12-1~P12-7有相关寄存器设置.

楼主:
能帮忙找到三星s3p70F4的完整芯片资料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帮忙找到三星s3p70F4的完整芯片资料吗?

楼主:
你好,能帮忙找到懂用过三星S3F7588芯片的工程师吗?不知道为什么,资料上显示计数的设出置没错,但输出的计数每次只有一半。谢谢!

tyw
木本事,你悬賞试试.哈哈,什么叫只有一半?正好一半吗,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网友B:
这个一般是批量使用才选择的芯片,肯定要找FAE了,否则,尽量不要选择此类非通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