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4.2V的断线监测,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法?

楼主(2021-06-30):
4.2V的断线监测,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法?
电流设定在30K时,根据规格书公式恒流充电电流1000/30000=33mA,,ME4054 涓流充电33mA*0.2=6.6mA(电流=恒流时*20%),恒流充电阶段电流33mA   ,恒流完成进入恒压充电,电流开始慢慢下降,直到充电截止电流33mA*0.1=3.3mA(电流=恒流时*10%),

@tyw :你没懂我意思,参考楼主的电路,就想问,ME4054在充电器里,电池在手环里,手环已满电,充电器是否知道BAT是否接通?“充满指示”能反应出来?
tyw
@LcwSwust :充滿指示是多重检测的,如测电流,测电压,不是电源指示灯.灯亮,条件满足,不亮,条件不足或是不存在.
@tyw :一样的,你想啊,当电池充满后,电池取下或放上去这指示灯不会变,也就是说充电器并不知道电池是否存在,而楼主需要检测电池的存在并给出指示。比如晚上把一个满电的电池接入充电器,但没接触好,早上起来却发现没电了。
tyw
@LcwSwust :再加一个充满检测灯,此灯亮表示充满.一般充电管理电路都有这个功能.
@tyw :假如这种情况:手环的电是满的,放在充电座上,也不知道是否接触良好,就会有风险,放久之后手环电量耗尽了也不知道。
tyw
断线的本质就是不充电了,所以不论大电流还是涓流充,检测电流的变化就行了,比较值设定在涓流值.

网友A:
CHRG脚可以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RG脚可以用起来

电池后面又负载   这个脚状态不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后面又负载   这个脚状态不稳定。。。

哦,若是检测充电电流,那么电池充满后这电流又太小不好检测。
我想到两种办法:
1.我在用某锂电池充电芯片时发现若不接电池,充电芯片BAT脚的电压会有波动,
可以用单片机ADC检测这个波动然后作出指示。
2.如果BAT脚不接电池时没有波动,那就串个电感,末端通过电容耦合一个高频信号,
单片机ADC检测这个高频信号的幅度,当电池接入时,幅度会减小;这方法就相当
于测量手环的交流输入阻抗。

增加一种:
3.BAT串个MOS管,定期关闭输出,(有些芯片有充电使能脚,就不需加MOS管了)  检测输出电压,电压变低说明没电池。
AP5056的“无电池”检测功能估计是这种方法。

ME4054可以将PROG拉到GND,关闭输出。

网友A:
对了,突然想起有些充电芯片就有这功能:AP5056,当电池未接时,指示灯会闪烁,玩航模买的B3充电器就是这芯片。
猜测其原理是充满状态下定时关电检测BAT电压,若变低了说明电池不在了。没这功能的芯片应当也可以在外围通过单片机实现。

网友B:
K断开,电池供电,检测到低电平信号,如果电池接触不好,DET-OUT输出高电平。
检测到低电平后,将K闭合,开始充电。
可以每隔一段时间,将K断开一次,检测电池是否存在。K可以是继电器,也可以是MOS管。

网友C:
采纳请发红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很简单嘛?
如图S1是触点,单片机检测①电位。C1看作电池(没找到)

板子上还要有5V?   那岂不是要改模具?你连题目都没仔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突然想起有些充电芯片就有这功能:AP5056,当电池未接时,指示灯会闪烁,玩航模买的B3充电器就是这芯 ...

这种和4054 4065 4067没啥区别的  而且你这个还是SO8那么大的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K断开,电池供电,检测到低电平信号,如果电池接触不好,DET-OUT输出高电平。
检测到低电平后,将K闭合, ...

检测到低电平后,将K闭合,开始充电。---------你都检测到低电平了   说明K已经闭合了啊 你还闭合K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K断开,电池供电,检测到低电平信号,如果电池接触不好,DET-OUT输出高电平。
检测到低电平后,将K闭合, ...

而且  电池和充电IC不在同一个板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K断开,电池供电,检测到低电平信号,如果电池接触不好,DET-OUT输出高电平。
检测到低电平后,将K闭合, ...

DET_OUT平时被上拉电阻拉高,当断开K时,单片机去读下DET_OUT的状态,如果此时DET_OUT是高电平,说明电池没在;如果此时DET_OUT是低电平,说明电池是连接好的,是不是你那个意思???

总感觉勉强可以 ,,可能会影响到充电的时间和充满的截止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而且  电池和充电IC不在同一个板子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和4054 4065 4067没啥区别的  而且你这个还是SO8那么大的封装。。。

好像是耶,我常用TP4056,以前没注意,现在看到手册中似乎是说不接电池时CHRG会闪烁,
也许楼主这个ME4054芯片也是可以的,那就好办了,不用另加电路了。

楼主:
DET_OUT平时被上拉电阻拉高,当断开K时,单片机去读下DET_OUT的状态,如果此时DET_OUT是高电平,说明电池没在;如果此时DET_OUT是低电平,说明电池是连接好的,是不是你那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耶,我常用TP4056,以前没注意,现在看到手册中似乎是说不接电池时CHRG会闪烁,
也许楼主这个ME405 ...

你怎么还在贴这个。。。。。。我难道不知道这个吗  哎。。。。。兄弟 你这,,

楼主:
时不时去关断下JQ1,然后读下DET_OUT的状态,如果拉低了说明电池连接了,如果高电平说明电池没有连接。。。一定要在JQ1关断的时候才能判断,你认为这种最大的风险时什么?非常感谢你的回复,阅遍了整个互联网,还是你接地气,理论上来讲可行,不知道实际的效果会怎样。。。

楼主:
JQ1用PMOS代替  我想打一个板子试试   JQ1的 D和S  用哪个极接输出更好?要怎么考虑

@cjseng :您好 我实际搭了一个电路 出现了一些情况 你看看我的新帖子 谢谢
@QWE4562009 :对
@cjseng :嗯 当初你加三极管是我不是我理解的那样?---时不时去关断下JQ1,然后读下DET_OUT的状态,如果拉低了说明电池连接了,如果高电平说明电池没有连接。。。一定要在JQ1关断的时候才能判断
@QWE4562009 :MOS开关当然省不了,后面充电时不断开,直接AD,是为了节省充电时间啊,毕竟断开需要时间的。电池未充满电,电压突然升高,可以确认电池接触不好;电池充满电,断开不断开,检测到的电压都一样,就无所谓了。
@cjseng :那你后面AD读电池电压的时候 如果MOS不断开 也是不知道的啊!MOS管是省不了的吧。。
@QWE4562009 :第一次不断开,无法确定读到的是电池电压,还是充电芯片输出的电压。
@cjseng :第一次为什们要断开MOS才能判断?
@cjseng :1.一旦检测到电压突然升高,表示电池接触不好,,,你的意思是没有负载,电压会突然升高?AD读到的值就是不一样的? 2.但是第一次还是要断开开关的,否则无法判断----第一次为什们要断开MOS才能读到?
@cjseng :你的意思是 断开充电IC输出 用充电座的MCU去读4.2V那个触点的电压?如果是0说明没电池在?
@QWE4562009 :充电过程中,断开开关,可以用三极管输出的高低电平判断电池是否接触良好;如果用AD,则在充电时无需断开开关,一旦检测到电压突然升高,表示电池接触不好,但是第一次还是要断开开关的,否则无法判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怎么还在贴这个。。。。。。我难道不知道这个吗  哎。。。。。兄弟 你这,, ...

啥?难道你不是要检测4.2V断线?那到底是想问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难道你不是要检测4.2V断线?那到底是想问啥?

当电池和充电芯片不在同一个板子上,而且电池后面有负载,连接口只有4.2V  TX   RX  GND  你就知道这个方法不可行的,因为状态输出脚的状态来源于充电IC的输出脚  就是连接电池的那个脚   你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