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如何选择探头?

楼主(2021-07-01):
探头类似一个桥梁,它连接被测件和示波器,从而建立了一条物理和电子连接。根据测量需求,这个连接可能非常简单,比如只需要简单的一条长导线,也有可能非常复杂。
示波器探头就是把信号源连接到示波器输入上的某类设备或者网络。
要实现示波器的最高使用效能,您必须根据特定应用需要选用适宜的探头和附件。无论您是需要便于连接到表面贴装IC的高带宽、低负载有源探头,还是需要用于测量高电压的无源探头,PRBTEK满足客户多样化测试需求,有众多可供选择的优质探头和附件。

下面PRBTEK培训学院分享如何选择探头?
为示波器测量选择适合的探头并不困难。我们需要考虑一下参数:
要根据测试信号的幅度和示波器垂直灵敏度范围选择探头的衰减比 (1:1、10:1、100:1、1000:1)。
带宽(BW) 探头的额定带宽应与示波器相适配,并保有对测试信号的裕量。但在较高频率时,地线电感和输入电容对系统性能的影响比探头带宽的影响更大。
输入电阻(Rin) 探头输入电阻必须与示波器输入电阻匹配,以避免特性阻抗失配。它还必须与测试信号相适应,以避免超额的负载。
输入电容(Cin) 过大的输入电容 (有时也称触针电 容) 将会减缓系统的脉冲响应。通常输 入电容是越小越好。
最大输入电压(Vmax) 为确保用户安全,帮助用户保护示波器输入免受破坏性电压的影响及避免探头损坏,所选探头的额定电压必须高于被测信号。
探头补偿范围 大多数无源探头的技术指标中都列出使用无源探头时示波器的输入电容范围。
大多数示波器的输入电阻为1MΩ。 该输入电阻与输入(分路)电容相并联。
探头接口 大多数示波器探头接口都配 有BNC型探头接口。 通常情况下,衰减系数大于 1:1 的高频 探头都有内置的可调补偿网络。通过 对补偿网络的调整,就可在示波器规 定频率范围内得到所可能的最好频率 线性度。
触针外形 探头必须可靠地接至和抓住测试点。这通常需要使用小而轻的探头,以及适应测试点的兼容触针或抓钩。 对于SMT和微细节距几何结构的器件,这一问题尤为关键。
普科科技PRBTEK提醒大家要注意示波器系统中主要的参数,是否与示波器相匹配,如您在使用过程中有疑问,欢迎访问PRBTEK官网www.prbte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