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NDZRT-10A 变压器直流电阻测试仪

楼主(2021-07-01):
简介

   测量变压器绕组的直流电阻是一个很重要的试验项目,在《电力设备试验规程》中,其次序排在变压器试验项目的第二位,《规程》规定在变压器交接、大修、小修、变更分接头位置、故障检查及预试等,必须测量变压器绕组的直流电阻,其目的是:

      ①检查绕组内部导线和引线的焊接质量;

      ②检查分接开关各个位置接触是否良好;

      ③检查绕组或引出线有无折断处;

      ④检查并联支路的正确性,是否存在由几条并联导线绕成的绕组发生一处或几处断线的情况;

      ⑤检查层、匝间有无短路的现象。

       NDZRT-10A 变压器直流电阻测试仪设计采用微机控制,大屏幕背光汉字液晶屏显示,操作简便、显示清晰人机交互界面友好,测量过程及仪器工作状态提示明确充分,不需操作人员**过多的规程;采用电流源线性补偿技术,测试稳定、测量精度高、速度快,提高了测量效率,减轻了操作人员的工作强度。技术上采用“四端”测量,消除引线电阻与接触引起的测量误差。有过压防护功能,能防反电动势冲击。面板式打印机可快速打印测量结果(选用)。体积小、重量轻、携带方便。 本仪器适用于各类电力变压器、互感器绕组等感性低阻值电阻的测量与分析。

    本产品符合DLT 845.3-2004《电阻测量装置通用技术条件第3部分直流电阻测试仪》的要求。

特征

☆、只需一次接线即可完成高低压绕组所有直流电阻数据的测量;

☆、三相同时测量加助磁法测量,速度更快,且大大减少剩磁危害;

☆、显示、打印变压器的高中低压绕组的全部测试数据,并自动计算出

☆、三相不平衡率,还可以打印自动折算到额定温度下的电阻值;

☆、具有完善的反电势保护功能;

☆、具有自动放电和放电指示功能,减少误操作,保证设备及人员安全;

☆、仪器可以永久存储测试数据500组,还可以使用优盘存储数据;

☆、仪器具有适用温度宽,精度高,防震,抗干扰,携带方便等特点。

技术参数

☆、 输出电流:

       三相测试:5A x 2、2.5A x 2、1A x 2;

       单相测试:10A、5A、1A;

☆、 测量范围:

       5A x 2:   1mΩ ~ 1Ω;

       2.5A x 2: 2mΩ ~ 2Ω;

       1A x 2:   5mΩ ~ 5Ω;

       10A:   500µΩ ~ 2Ω;

       5A:   1mΩ~ 4Ω;

       1A:   5mΩ~ 20Ω;

☆、分辨率:0.1µΩ;

☆、测量精度:±(0.2%读书+2字);

☆、环境温度:-10℃ ~ 50℃;

☆、环境湿度:≤85%RH;

☆、工作电源:AC220±10%;

☆、电源频率:5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