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重要的泰勒定理与零点个数的判断

楼主(2021-07-01):
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复习代数,甚至好多都是中学的知识。
有些同志难免会问:这是模电版块,我们学习的对象是模电,你扯中学数学,是不是跑题了?
或者你说的这些,都是湿货,我们想要干货!

你们放心好了,我们招招不离后脑勺,以后你们就会知道,这是正宗的干货,再过一百年也是干货,永不过时。

如上图所示,高级电路设计理论中,用中学代数知识比较多,微积分反而少。
这要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了。

我们现在是把电路理论中的相关数学知识,抽出来专门复习,以后电路理论中,相关知识点直接拿过来用,防止喧宾夺主,电路课变成数学课了。

楼主:
泰勒定理:
已知函数f(x),可以得到f(x+h)的表达式为:

楼主:
推导或者说证明的依据,是二项式定理,这个定理的数学表达式为:

楼主:
关于二项式定理,我们以前说过两种方法,一种是理解性**各项的书写规律,第二种方法是把屁股往右扭一扭。

屁股往右扭一扭的过程为:

理解**书写规律:
1)总项数是n+1
2)展开式的第一项 系数是1,第二项系数是n,后面的其余各项系数,是前一项系数乘以a的指数,再除以b的指数加1

如果两种方法,你一种也不理解,就是机械的死记硬背,最多一个星期,就忘个精光了。

楼主:
根据泰勒定理,我们可以得到关于某点a处的泰勒展开式:

这种表达式是更加常用的,在电路理论在。

例如函数的零极点概念,如果f(a)=0,但是f '(a)≠0,说明函数f在x=a处有个简单零点。

但是如果第一项f(a)不等于0,问题难度立马升级,估计论坛上超过8成的电工都不熟悉,所以这里不谈这种情况。

楼主:
完全相同的意思,在电路理论中叫零点,在方程中叫根,所以我们可以换个说法
如下面式子,既然对于简单零点,f(a)=0,但是f ' (a)≠0,这是不是等价于说:f’(x)比f(x)少一个根???

既然是少一个根,那么意味着如果f(x)只是一个简单零点或者简单根,那么这个根就不是f'(x)的根。
f(x)的二重根,只能是f ' (x)的简单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