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GPIO输入电路设计

楼主(2021-07-01):
AC781x 非特殊功能引脚均可以用作数字输入信号检测或输出控制。当用做输入信号检测且外部信号电
压大于MCU VDD 电压时(如车用模块电源通常要求为9V~16V 或18V~32V),在外围硬件电路设计
时请保证在全温度(如-40℃~85℃或-40℃~125℃)及全工作电压范围内输入到MCU IO口上的电压在
-0.3V~VDD+0.3V之间,同时建议在MCU IO口前端增加RC低通滤波器可以更好优化EMC性能。
同时为保证MCU能可靠识别到高低电平,当MCU供电VDD为5V时,请保证输入到MCU IO口上的
信号高电平电压VIH不小于0.65xVDD,低电平电压VIL不大于0.35xVDD。当MCU供电VDD为3.3V
时,请保证输入到MCU IO 口上的信号高电平电压VIH 不小于0.7xVDD,低电平电压VIL 不大于
0.3xVDD。车用模块(12V或24V供电)常用H/L开关信号输入电路如下图6-5所示,供参考。

杰发这种推荐的电路,大家用过么?看着还可以。
之前做IO输入,都是用光耦隔离一下,顺便做电平匹配。

网友A:
没什么问题吧,
可是尝试

网友B:
电阻分压或者光耦

网友C:
最简单可靠的是用光耦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可靠的是用光耦隔离

恩,常规设计一直用光耦
就是看到了手册推荐的这种形式,问问看

网友A:
又想了想,可能重点在高有效和低有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