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CubeMX的正交编码器encoder

楼主(2021-07-01):
正交编码器通常是安装在电机上的,与电机转子的主轴同轴,有一些是通过主轴连接减速或加速齿轮组再接入编码器的,编码器一般有光栅编码器和磁极编码器两种,正转反转输出的脉冲都是下图这个样子
STM32本身带有处理正交脉冲的功能,也就是定时器中的Encoder模式
具体操作:

STM32CubeMX配置
1.打开STM32CubeMX,选择自己使用的芯片,此处我以STM32F429IGT6为例进行;
2.设置系统、时钟基本操作
SYS

楼主:
3.定时器设置
此处我选用的是TIM3,TIM3位通用定时器,一般芯片通用定时器比较多
Combined Channels采用Encoder Mode(编码器模式)
选用此模式后TIM3的CH1和CH2就变为编码器接口了,记住对应的两个接口,之后要把编码器信号接到这两个口上,我的是PA6和PA7

楼主:
下方参数设定根据需求进行设定,由于我需要记录编码器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所以此处选择的是Encoder Mode TI1 and TI2,这个模式将AB两组脉冲的上升下降沿都计数了,就是计数4次,不需要那么精确的同学可以把预分频系数(Prescaler)修改为4-1,那么脉冲检测到4个脉冲就会计数1次了,滤波器看个人,我用杜邦线直连的,距离10cm不到所以我设的是0,具体怎么选可以看STM32中文参考手册,懒人看下面的图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0FTV2F0ZXJiZW5iZW4=,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0FTV2F0ZXJiZW5iZW4=,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楼主:
4.串口设置

为了方便观察,需要通过串口发送对应的旋转方向,旋转计数值到串口调试助手。
由于芯片只用于发送数据,就不搞中断了,直接选择异步串口即可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0FTV2F0ZXJiZW5iZW4=,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楼主:
5.最后配置时钟树

这个大家自行处理,每块芯片都不同,最终让中间HCLK(MHz)为72即可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0FTV2F0ZXJiZW5iZW4=,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楼主:
6.项目配置

我用的开发环境是Keil5,所以在Toolchain/IDE中选择了MDK-ARM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0FTV2F0ZXJiZW5iZW4=,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楼主:
代码生成的时候把Generated files中的第一项选中,不然h文件和c文件混着,看着都难受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0FTV2F0ZXJiZW5iZW4=,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楼主:
7.点击右上角GENERATE CODE生成代码即可

代码修改

1.串口代码修改
为了方便,用printf函数输出信息,所以需要在串口的/* USER CODE BEGIN 0 */后添加串口重定向函数,如下所示:

/* USER CODE BEGIN 0 */
#include <stdio.h>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void _sys_exit(int x)
{
        x = x;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while((USART1->SR&0X40)==0);//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USART1->DR=(uint8_t)ch;
        return ch;
}

/* USER CODE END 0 */

楼主:
2.main.c修改
首先要添加stdio.h的包含,方便后面用printf输出
在main.c的/*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后添加如下代码: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stdio.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之后需要几个变量,分别为

楼主:
定义变量,在/* USER CODE BEGIN 1 */后添加如下代码

/* USER CODE BEGIN 1 */
  uint8_t Direction;
  uint16_t counter;
  uint16_t enc1 = 0,enc1_old = 0;
  int16_t enc2 = 0;
  int32_t enc;
  /* USER CODE END 1 */

启动编码器解释,在/* USER CODE BEGIN 2 */后添加编码器启动函数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TIM_Encoder_Start(&htim3, TIM_CHANNEL_ALL);
/* USER CODE END 2 */

在循环中,也就是/* USER CODE BEGIN 3 */后添加读取编码器数值函数以及进位处理函数和打印输出函数:

/* USER CODE BEGIN 3 */
        Direction = __HAL_TIM_IS_TIM_COUNTING_DOWN(&htim3);
    enc1 = (uint32_t)(__HAL_TIM_GET_COUNTER(&htim3));        //获取定时器的值
        if((Direction == 0) &(enc1 < enc1_old))                                //正向旋转数值变小,说明进位
        {
                enc2++;
        }
        if((Direction == 1) &(enc1 > enc1_old))                                //反向旋转数值变小,说明借位
        {
                enc2--;
        }
        enc1_old = enc1;                                                                        //更新enc1_old,便于下次计算
        enc = enc2<<16 | enc1;                                                                //计算当前计数总值,带+-号
        counter++;                                                                                        //主函数计数
        if(counter>1000)                                                                        //主函数每次运行约1ms,此处用于每1000ms发送一次数
        {
                counter = 0;                                                                        //计数值清零
                printf("Dir %d,        Enc2 %d, Enc1 %d, ENC %d\r\n",Direction,enc2,enc1,enc);//打印相关计数数据
        }
        HAL_Delay(1);
  }
  /* USER CODE END 3 */

此时代码已经完全修改完成,编译下载到芯片内,等待接线测试

楼主:
接线测试

我用的编码器是5v供电的一款磁极编码器,但最终接口都应该是VCC、GND、A、B四个接口,此时按如下方式连接

接好之后就可以上电,打开串口调试助手,连接上串口1
就会收到如下数据,此时转动编码器就可以看到数值的改变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0FTV2F0ZXJiZW5iZW4=,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至此,编码器功能已完成。

网友A(2023-11-24):
传统编码器输出都是ABCZ四相输出。

网友B(2024-07-21):
STM32芯片中有多个工作时钟源的外设很常见

网友C:
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

网友D:
ART2固定使用PCLK时钟,只有开启和关闭的问题,不存在其它时钟源选择

网友E:
一部分是I2C1的工作模块,另外一部分是其控制模块

网友F:
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

网友G:
USART1可以有多个时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