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CubeMonitor的使用第一部分-数据绘图以及仪表显示

楼主(2021-07-01):
1.STM32CubeMonitor能做什么?

STM32CubeMonitor个人觉得定位比较尴尬,因为类似解决方案在市面上还是有一些的,前提是STM32要支持某些协议才能与上位机软件进行通信,实现上位机的监测功能。而实时曲线等功能也有一些类似上位机可以实现。但是,但是,但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STM32CubeMonitor不需要STM32支持乱七八糟的通信协议,而是通过直接读取STM32的RAM中数值直接进行记录和显示,这一点是其它上位机不能比的。

2.为什么要用STM32CubeMonitor?

STM32CubeMonitor是个小**。。。请忽略 以上是我女朋友打的 哈哈哈哈哈 这里炫耀一下

STM32CubeMonitor相对于传统上位机软件的话功能不是很齐全,软件也在开发中,应该会有更多功能,今天在学习的时候找到了ST官方发的说明书,所以我自己也是在一步一步学习,欢迎大家积极交流。最大的意义就是不需要为了上位机而专门去使能串口或者其他通信方式,也能在调试的时候给CPU减少一些负担,也能达到预想效果。

楼主:
3.数据绘图以及仪表盘监测

以上两个功能应该是STM32CubeMonitor最常用以及其他上位机的常用操作方法了,所以这里就说一下怎么去实现以上两个功能。

1. STM32的程序编辑

因为主要是为了学习STM32CubeMonitor,所以程序就尽量简单了,这里在main函数在这里写一个定时加的程序,每过200ms对cnt加一次,加到100又变为0,记得不要占用调试用的ST-Link的SW口,代码如下:(代码给了都搞不定就先去学STM32CubeMX吧)

uint8_t cnt=0;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cnt++;
        HAL_Delay(200);
    if(100 <= cnt)
    {
      cnt = 0;
    }
    /* USER CODE BEGIN 3 */
  }

把这个程序写好编译下载,就能够在项目所在文件夹下的MDK-ARM/xxx(项目名)/xxx(项目名).axf,记好这个路径,后面要用。

楼主:
2. STM32CubeMonitor组态

打开STM32CubeMonitor软件后就可以得到下图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0FTV2F0ZXJiZW5iZW4=,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楼主:
之后双击myVariables,就能够对应配置axf文件。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0FTV2F0ZXJiZW5iZW4=,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0FTV2F0ZXJiZW5iZW4=,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楼主:
之后电机更新、完成即可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0FTV2F0ZXJiZW5iZW4=,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0FTV2F0ZXJiZW5iZW4=,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楼主:
同样是更新完成即可

点击右上方的DEPLOY部署后再点击DASHBOARD打开观察界面

此时已经可以绘制历史图了,效果如下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0FTV2F0ZXJiZW5iZW4=,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楼主:
之后再左侧功能栏找到下图中的模块,按图接好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0FTV2F0ZXJiZW5iZW4=,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楼主:
双击褐色模块之后(褐色模块是子流程中的Single value模块,自己民名之后就会变)
将varfilter改成刚刚要监视的变量cnt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0FTV2F0ZXJiZW5iZW4=,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楼主:
之后点击右上方的DEPLOY部署后再点击DASHBOARD打开观察界面(我们模块位置设置可能不太一样,看不见的下滑)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0FTV2F0ZXJiZW5iZW4=,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仪表盘中的数据与历史数据的最新数据一致,实验结束。

网友A:
哎,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