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UC970 官方buildroot使用记录

楼主(2021-07-01):
获取buildroot: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OpenNuvoton/NUC970_Buildroot.git

进入NUC970_Buildroot目录,

安装NUC970bsp:
(1)install_nuc970_bsp.sh

(2)查看默认配置:
root@ubuntu:/home/work/NUC970_Buildroot-master# ls configs/nuc
configs/nuvoton_nuc970_defconfig configs/nuvoton_nuc980_chili_defconfig
configs/nuvoton_nuc972_defconfig configs/nuvoton_nuc980_defconfig
configs/nuvoton_nuc972_eth2uart_defconfig configs/nuvoton_nuc980_eth2uart_defconfig
configs/nuvoton_nuc973_defconfig configs/nuvoton_nuc980_iot_defconfig
configs/nuvoton_nuc976_defconfig configs/nuvoton_nuc980_lorag_defconfig
configs/nuvoton_nuc976_tomato_defconfig configs/nuvoton_nuc980_mbed_cloud_defconfig
configs/nuvoton_nuc977_defconfig

(3)设置交叉环境变量:
export PATH=$PATH:/usr/local/arm_linux_4.8/usr/bin

将export PATH=$PATH:/usr/local/arm_linux_4.8/usr/bin放入/etc/profile,下次使用source命令使交叉环境变量生效:
source /etc/profile

(4)载入默认配置: nuvoton_nuc976_tomato_defconfig
修改配置后保存,然后编译:
make menuconfig
make

烧写镜像文件:
(注意:tomato配置的uboot.bin 烧入SPI flash的 0x2000000起始地址,而不是0xe00000)

网友A:
感谢分享,这方面还是很稀少的。

网友B:
这个说明的比较少,慢慢学习。
如果能图文并茂就更好了

网友C:
既然通过 buildroot 来构建整个编译系统,就不要安装独立的交叉编译器了(install_nuc970_bsp.sh 这个脚本不要执行), buildroot自己会编译出cross toolchain.

有了 cross toolchain后,可以在 “buildroot里面” 去编译 U-Boot, Kernel,   也可以在 “buildroot外面”去编译U-Boot, kernel.

rootfs 就依赖 Buildroot来生成(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