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UC972的LCD时序和配置

楼主(2021-07-01):
NUC972的LCD接口含有OSD功能,液晶屏的OSD显示效果类似于:按一下电脑显示屏上的菜单键,弹出的调节亮度、对比度的那个小窗口。

        如上图是LCD的刷新过程,从上面就可以明显看到,LCD的显示过程并不是一直输出可视数据,只有中间的波浪区域才是可视数据部分。从3到4完成一行数据输出的过程中,需要先输出行同步信号、HFP,然后才输出本行可视数据,可视数据输出完成后,又有HBP。

        1到2完成一行的显示,然后从2回到3,由从3到4完成第二行的显示。刷新到最后一行后,从10又跳回到1完成一帧图像的显示。对应序号相应的时序如下:

        先看最上面的“水平信号HS”,跳过1、2直接从3开始看,从上图可以看到,3大概在水平同步信号HSYNC的中间,然后水平同步信号结束后,再经过HFP后才开始出现显示数据,也就是上面的HTT,从这个位置才开始本行可视数据的显示。当可视数据输出完成,大概到了4的位置,也就是上面的HDEND。接着输出HBP,行同步信号,开始下一行的循环。

        “垂直信号VS”也是同样的道理,从VTT到VDEND之间是一帧可视数据的输出,在这之前有VFP,之后有VBP、VSYNC。

        上面的OSD_WXS、OSD_WXE、OSD_WYS、OSD_WYE是OSD功能小窗口的显示区域。OSD与帧数据一样也有显存,在帧数据显存中赋值好一帧图像的数据,在OSD的显存中赋值好小窗口的数据,然后再设置好OSD_WXS、OSD_WXE、OSD_WYS、OSD_WYE这4个参数,分别是OSD窗口x上的开始和结束坐标,y上的开始和结束坐标。然后再开始显示,就会自动显示出带OSD窗口的画面了。OSD窗口的样式可以设置,比如闪烁、停留固定时间后消失。

楼主:
下面是参数配置,972的LCM相关参数有:

HTT和VTT:水平和垂直的总长度,包括可视数据区和不可视的时序。

HDEND和VDEND:水平和垂直可视数据区的长度。

HRS和HRE:水平Retrace的开始和结束位置。它们的长度在HDEND和HDEND+HBP之间,差值好像等于水平同步信号宽度。

HSYNC_S和HSYNC_E:水平同步信号的开始和结束位置。

VRS和VRE:垂直Retrace的开始和结束位置。它们的长度在VDEND和VDEND+VBP之间,差值好像等于垂直同步信号宽度。

时序图如下: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sZXhjZWw=,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ye

楼主:
800*480屏幕的参数如下:

#define HTT     928
#define HDEND   800
#define HRS     801
#define HRE     805
#define HSYNC_S 840
#define HSYNC_E 888

#define VTT   525
#define VDEND 480
#define VRS   493
#define VRE   496

1204*600屏幕的参数如下:

#define HDEND   1024
#define VDEND   600

#define HTT     1224
#define HRS     1055
#define HRE     1040
#define HSYNC_S 1070
#define HSYNC_E 1224

#define VTT     650
#define VRS     625
#define VRE     630

网友A:
不是逐行点亮吗

网友B:
楼主对显示的接口了解么?
我一直分不清什么8080,rgb之类的,
做原理,也只是抄开发板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