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用电池,该如何做电路

楼主(2021-07-01):
文中表述:
如果芯片使用掉电模式3 或者掉电模式4,Vswvbat 的检测电平不能确定,在VCC
电压下降时,不能保证芯片可以正确切换到VBAT 电源,因此,芯片不能同时使用掉电
模式3 和电池备份功能,也不能同时使用掉电模式4 和电池备份功能。

我的问题:
在硬件设计的过程中,对VBAT应该如何处理?
之前做ST的时候,VCC和电池通过一个双二极管连接到VBAT,并没有考虑其他。
在这里是不是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处理?

网友A:
找个支持问问,或者找个开发板的原理图

网友B:
应该没啥问题吧

网友C:
双二极管,VCC和电池分别通过一个二极管到VBAT,对吧?

网友D:
没问题,随便用。

网友E(2021-08-06):
前提是必须是低功耗的电路吧

网友F:
万一电池耗电多了怎么办呢

网友G:
可以这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