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F460的电子标签 在哪里?

楼主(2021-07-01):
手册编写的太不详细了.
请问,有没有 哪个地址, 可以用来 识别 F460的芯片型号以及封装信息?

网友A:
是不是想说那个芯片ID?
刚翻了下手册,确实没找到
我接触华大芯片时间也不长,仔细找找

楼主:
问了FAE,  屎一样的设计.   没有电子标签,   程序本身 无法识别自己 是不是 F460, 也识别不了  是多少容量, 什么封装!!!

你要是想写一款程序,  自动切换  F460的KE\KC切换 或者 64/100脚 切换,  那就放弃吧.

网友B:
如果你指的是芯片ID,那么是有的,查SCB存储器就可以知道(所有的M4核处理器都是这样定义的)。但是这个和芯片特性确实没有啥明确关系

网友C:
你说的是这个吧:

楼主(点评):
完全不是一回事. 去看看 意法的电子标签,就明白了

网友C:
在FLASH那一章

楼主(点评):
完全不是一回事. 去看看 意法的电子标签,就明白了. UID是芯片的ID号, 和芯片本身特性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D:
找到了,感谢楼主的分享,不错的。很棒的。

网友E(2021-08-06):
哪种芯片有电子标签啊

网友F:
请问什么是电子标签啊

网友G:
L1系列的才有吧  460系列没有